洗菜机线路板进水,爆了,大家会诊一下该如何维修?

楼主(2019-07-27):
我总共买了3台。一台广州,一台东莞,一台备用。

东莞这台我不使用的时候,会放到橱柜下面。

今晚拿出来用,盖子打开,一通电,发现洗菜筒竟然轻微的转动了几下。这绝对不正常。我正要检查,听到机器底部“轰”的一声爆炸,这个插板的漏电开关跳闸了,家里总闸也跳了,甚至连管理处的分闸也跳了,要找保安帮我打开。

发现机器底部都是水。检查后发现,安装橱柜的人真混账,橱柜下面的所有水管和排水接口都只是随便拧上,根本没有拧紧。水慢慢的滴下来,刚好滴到洗菜机上了。

拆开洗菜机:

主板的220V插座和保险管附近烧焦了:

细看220V插座旁边有一段pcb铜箔都烧掉了:

其它地方外观看起来完好。

楼主:
维修参考资料

网友对这臭氧洗菜机测绘原理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112-1-1.html

这台机器的拆解和评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753-1-1.html

网友A:
供电部分锯掉,另外jlc打样板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部分锯掉,另外jlc打样板子供电

癌症怎么治疗?

切除全部癌细胞,康复!

网友B:
是220短路,后面部分应该没坏的,直接飞线过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20短路,后面部分应该没坏的,直接飞线过去就行

你说只是下面部分短路?

将压敏电阻断开(如电容短路了也断开),重新焊上保险管,就能修好?

网友:
如果低压侧没湿的话,应该只是上图红圈中的问题;如果低压部分也有点湿的话,就要考虑mos管之类是否已经被击穿

网友:
看到变压器降压的我就放心了。烧保险只要查高压部分就行。  如果没有输入端没有短路的话(另外,虽然一般都没问题,建议量一下可控硅有没有短路),换保险(测试期间,小一点电流的安全点)通电,如果烧了,再看看高压部分相关的,如拆掉压敏电阻和电容,断开R18(臭氧供电)!

网友C:
电感上有水痕的

网友:
清理掉插座附近烧掉的部分和铜箔,检查和220相关的晶闸管相关回路。没有短路的话直接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上有水痕的

哪个不是水痕,是变压器油漆。

网友D:
烧断的部位细铜丝焊接连通,用酒精清洗下熏黑的部分,重新上点绝缘漆就OK了,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断的部位细铜丝焊接连通,用酒精清洗下熏黑的部分,重新上点绝缘漆就OK了,不会有大问题 ...

哈哈,这么乐观?

网友:
和交流电源线相连的那部分电路上的元器件还是都检查一下的好些

网友:
看样子是12V的,直接把变压器去掉,换成开关电源12V的那种,行不?
烧糊周围的元器件全部拆掉,不用也不保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乐观?

是的老大,我是专业家电维修的,根据经验 保险丝没断,可以排除负载短路

网友:
串一个白炽灯泡,其它的都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