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一个5V单片机控制36V开关,有时打不开,那里有问题?

楼主(2019-07-28):
见下图,最简单的电路,就是不稳定,有时行,有时不行,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不行的时候,万用表两下三极管和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R1,R2偏小,R3偏大,D1是做什么用的?看不懂,换成电阻不好吗?

网友:
q1的两个电阻阻值好奇怪

网友:
看不出哪里会引起你的问题,
但VGS 应该用-10V,极限-20V,你现在是-18V,稳压管改用27V的。

网友:
D2是个浪费的东西,把稳压管搬到MOS的GS脚去,直接用三级管操作MOS的G极,注意三级管的漏电流。

网友:
把r2和r3换一下。你这下管都不一定能打开。门电压不够。

网友:
D1换成数k的电阻试试。用过类似的电路,D1是个电阻。

网友:
R3电阻太大了,另外你用的51单片机,注意51单片机有些IO口不能推挽输出高电平。

网友:
D2多余,D1位置错了。
R3和R2取值莫名其妙

网友:
直接把R2拿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R3太大,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吧。

网友:
R3太大,D1改电阻分压。

网友:
D1位置换电阻4.7k,18V稳压管并联到R1上,再确认单片机高电平输出能力

网友:
R3值太大,R2 没用,D1放在 PMOS的S极和G极上

网友:
D1 这样接恐怕不能正常稳压,没给它提供合适的工作电流。

网友:
R3取值4.3K左右,R1取值3.6K试下,要是还有问题可以在把18V的稳压二极管去掉改成一个100R以下电阻试下,楼主的加二极管应该是想做一个欠压保护,保证输入电压偏低时候不输出电压

网友:
R3 27K
R2 6.8K,
这样分压下来,到N-MOS的G极只有1V的电压,你确定1V,能让N-MOS管导通

网友:
换加个光耦处理,驱动各种电压简单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