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用网页看视频蓝屏,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楼主(2019-07-28):
笔记本是小米 Air 13,i5-7200处理器,,最近刚刚升级了 1903 版本

在网页上看爱奇艺视频和哔哩哔哩视频都出现了蓝屏重启的现象,,不看网页视频的话没事儿,,在优酷网页上看也没事儿,,请问是什么原因?

浏览器用的是QQ浏览器

网友A:
试试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呢

不敢试,,怕蓝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刚升级到1903版本后就出现浏览器看视频卡出翔   并且浏览器打开有图片的网页也是卡出翔   换了谷歌浏览器勉强解决  还是卡 但好一些  1903绝对有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吧,这种问题狠多是显卡驱动的锅

网友:
用谷歌浏览器试试

楼主:
前面的原因说错了,,不是看视频导致的,,浏览网页也一样会蓝屏,,刚刚蓝屏了2次

蓝屏界面显示的错误码是: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网友B:
Bug Check 0x50: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Fix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0x00000050 error

网友C:
我每次遇到这类问题,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换记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g Check 0x50: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Fix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0x00000050 error

多谢指点,,我试试,,

今天一天蓝屏四五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遇到这类问题,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换记忆体

换内存条??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就买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内存条??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就买个内存条试试

先擦擦金手指吧

楼主:
刚刚又蓝屏了,,看到蓝屏界面上有“netwtw06.sys”

查了下说是无线网卡驱动,,网上有用户通过回退驱动版本解决了问题,,我也按照下面的方法回退了无线网卡驱动,希望有用
win10如何回退网卡驱动

网友D:
兄弟,我家里的win10也是中招了,各种蓝屏,错误信息还不一样,装系统都装了4,5次了。
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更新也没用。我猜测是window是自动更新了什么导致的。

如果你解决了,记得通知到我们哈,先谢谢了!

网友:
刚刚升的1903,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太恐怖了, 害我又去看了一遍av170001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家里的win10也是中招了,各种蓝屏,错误信息还不一样,装系统都装了4,5次了。
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 ...

好的,,要是一周没有蓝屏的话我来通知你

网友:
win10 问题真是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家里的win10也是中招了,各种蓝屏,错误信息还不一样,装系统都装了4,5次了。
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 ...

用了这几天,,没再出现蓝屏,,应该是解决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看到了蓝屏界面上显示的“netwtw06.sys”字样,,从而确定了到底是哪个设备/驱动出了问题,,这样就可以针对它进行驱动升级、或者驱动回退,从而有针对性的做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这几天,,没再出现蓝屏,,应该是解决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看到了蓝屏界面上显示的“netwtw06.sys ...

那我的问题估计比你还复杂,每次蓝屏提示的内容还不一样, 你这个提示也有过,还有什么MEMORY问题的,乱七八糟!
家里的电脑现在用的少了,有很长时间没开机过了。

网友:
我买的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看视频有时候三四个小时都没事,有时候20多分钟就蓝屏。更新的显卡驱动也不行。
最后换了ubuntu 就再也不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