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线有白边,这影响打样吗?

楼主(2019-07-28):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如图示,删除导线有白边

如图示,删除导线有白边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DRC运行下有没有报错?

网友B:
感觉是网络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DRC运行下有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网络不对

网络是对的,错的话会有很多绿色xx

网友:
快捷键TM看看

网友:
为什么导线上没有网络标号呢?
不知道楼主用的 AD 是什么版本的呢?
难道是使用 Line 命令来布线的?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看一下

网友:
用PT画,别用PL画线。

网友:
这是直接在TOP层画的线条,方法不对,没有网络编号。

网友:
看着像是显示模式设置的问题

网友:
按3 进入3D模式看看这根线,要不就转成gerber看。

网友:
是不是线宽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吧,嘉立创才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