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电脑两块硬盘被清空,求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19-07-28):
如题,两块硬盘被莫名奇妙的清空,所有盘符,用disk genius扫不出文件来,求恢复软件。

tmd,比格式化清的还干净。

更新:我又仔细想了想,好像是q好像是前段时间进pe进不去,反复强制重启了几次,拔下优盘,直接开不了机,有半个月没动了,今天开机,能开开了,然后发现就这样了。

网友A:
自己清空的吗?我一般用finaldata

网友:
预计不是自己清空的 ~  话说自己清理到这个程度这样都不容易的

网友B:
用WINHEX看看分区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了啥软件?能清得比专业软件都干净?

网友C:
看来是固态,太久没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固态,太久没通电

我觉得也是固态,不像HDD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清空的吗?我一般用finaldata

找不回来。什么都没有。扫描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看看分区是什么情况!

不会看,但是分区都在,也可以存文件,除了资料没有了,别的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固态,太久没通电

一块固态,一块机械。

网友:
winhex打开硬盘,物理模式,拖动能看见乱乱的数据还有救,全0全F请节哀

网友:
gpt分区的话不太知道,如果是mbr的话,机械盘你想弄到用giskgenius都查不到分区表和文件之类的状态,还要花点时间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