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共享一个USB A口座子3D图

楼主(2019-07-29):
求共享一个USB A口座子3D图,竖插,4PIN,靠近端口2个固定脚,尺寸图稍后贴上
如果有需要可以分享几个Type C接口封装及3D ,其他的也可以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www.3dcontentcentral.cn

去这个网站随表挑着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3dcontentcentral.cn

感谢,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这个网站随表挑着下载

谢谢,这个网站我都反了20-30页,也没我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3dcontentcentral.cn

没有一样的,因为要给别人做外壳开孔,他们有结构的也不做,非要个3D  现在都想直接给现成方案,不用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样的,因为要给别人做外壳开孔,他们有结构的也不做,非要个3D  现在都想直接给现成方案,不用调的 ...

把样视图片发来看下才行的呀;不然怎么找呢;实在找不到完全可以用3D软件画个

网友:
尺寸图都还没有,这怎么给你啊

楼主:
尺寸图来了

网友B:
为啥非要用这种……用这样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要用这种……用这样的不行吗

下面放器件,其余地方占满了

网友C:
molex  te网站上找一下,都有很准确的3D可下载

网友:
2d就更不用说了,非常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lex  te网站上找一下,都有很准确的3D可下载

没有找到才来这里,不是轻易问大家的

网友B(2019-09-06):
引用 楼主:
下面放器件,其余地方占满了

所以才问你,我发的这种不行吗?我发的这种也是只有10mm长,占用面积最小的A母了,和你的文件占用面积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脚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问你,我发的这种不行吗?我发的这种也是只有10mm长,占用面积最小的A母了,和你的文件占用面积是 ...

先谢谢了主要是板子没地方了,座子下面都要放元件,还要有一定距离,所以那个脚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