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11最小系统无法被JLINK识别.是我的PCB画错了吗?

楼主(2019-07-29):
PCB如图.仿QFN封装.焊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附上PCB工程
目前我能想到的原因是32芯片在过焊台的时候温度太高烧坏了?我的焊台温度是230度.

网友:
我一般都是焊接两个,然后判断是设计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另外焊台230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再检查下,有没有焊接好

网友A:
VBAT脚悬空造成的问题把,这个不用RTC ,要接到VCC

网友B:
D1竟然阴极对着VCC?VCAP2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竟然阴极对着VCC?VCAP2去哪了?

谢谢指正!首先这个二极管确实我是画错了,但是焊接的时候是反着放,所以灯正常工作了.然后我这个芯片是QFN48,确实没有CA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脚悬空造成的问题把,这个不用RTC ,要接到VCC

嗯,有可能.我回去参考一下以前的设计.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脚悬空造成的问题把,这个不用RTC ,要接到VCC

看来VBAT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到下载.我刚刚飞线了一根到VCC,但是依旧无法下载. 并且之前也有悬空的设计,是可以使用的.目前还是没法下载.

网友C:
晶振的负载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的负载电容有没有问题

!!!!!!!!!啊果然是晶振的问题!方向反了.现在可以正常下载了.谢谢大哥!另外也感谢积极回答的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果然是晶振的问题!方向反了.现在可以正常下载了.谢谢大哥!另外也感谢积极回答的各位! ...

晶振方向反了是什么鬼,这个不是无源晶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方向反了是什么鬼,这个不是无源晶振吗?

他的晶振封装看不出来哪个是1脚。

网友:
晶振和下载线找不找得到芯片有半毛钱的关系吗?要不要晶体不是一样的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晶振封装看不出来哪个是1脚。

这种四脚晶振应该是上下颠倒也不会焊错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