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运气不好还是京东物流不行还是东芝硬盘就是这么烂

楼主(2019-07-29):
这是运气不好还是京东物流不行还是东芝硬盘就是这么烂,另外求推荐有没有好点的硬盘?看了下,京东自营2T的2.5寸机械硬盘就这两款

网友:
最近还打算在京东上入手2T的笔记本硬盘

网友A:
买西数的就可以了,我买的不少西数的蓝盘,随便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西数的就可以了,我买的不少西数的蓝盘,随便鼓捣

可惜我在京东自营查不到啊,你能搜索到嘛?

网友:
东芝的确实问题多。

网友B:
笔记本硬盘买HGST或者西数,现在这种大容量的小硬盘很多都是叠瓦盘,买的时候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硬盘买HGST或者西数,现在这种大容量的小硬盘很多都是叠瓦盘,买的时候查一下 ...

HGST是什么牌子?好像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HGST,用好几个了,没遇到过坏的

HGST在哪里有正规渠道?jd也直接搜索HGST嘛?
很尴尬,只有1T的

楼主:
好纠结,这个硬盘是退了还是换一个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GST是什么牌子?好像没听说过

曾经的日立,后来改名HGST,现在被西数收购,但是保留HGST品牌,JD搜HGST就行,tp的本用的就是HGST的盘,没遇到坏的,要小的又要大容量,一不小心买到叠瓦盘,得不偿失,叠瓦盘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的日立,后来改名HGST,现在被西数收购,但是保留HGST品牌,JD搜HGST就行,tp的本用的就是HGST的盘, ...

我去查查,一直都用的3.5寸盘、2.5寸的SSD和PCI的盘,2.5寸的磁碟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B:
目前最大的非叠瓦盘记得是HGST的氦气盘,3.5英寸的,2.5英寸的你这个容量不知道有没有非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最大的非叠瓦盘记得是HGST的氦气盘,3.5英寸的,2.5英寸的你这个容量不知道有没有非叠瓦盘 ...

我主要是用来备份服务器固态硬盘的数据,这种叠瓦的应该问题不大吧,主要是别坏就行。

网友:
笔记本2T的盘现在都是SMR技术的了。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备份服务器固态硬盘的数据,这种叠瓦的应该问题不大吧,主要是别坏就行。 ...

据说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的话数据重建时间太长,会疯的。盘越大越久。但是我一块WD的1T盘2.5寸SMR盘装在WIN7上当数据盘有一年了。暂时没遇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的话数据重建时间太长,会疯的。盘越大越久。但是我一块WD的1T盘2.5寸SMR盘装在 ...

你是一直插着电还是?我是平时不通电的用法,所谓的离线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一直插着电还是?我是平时不通电的用法,所谓的离线备份。

正常工作电脑。平均一天开机十个小时左右吧。存放数据资料的。会经常打开读资料。但是不经常写入数据。

网友:
现在为了性能。系统和软件,经常读写资料都放固态上,机械盘再备份一份。

网友:
京东上也入过一只1t硬盘,直接不识别,果断退货,换了ssd。

网友:
东芝这么差劲啊,今天我正好打算想买他们的SSD硬盘呢。看来得换其它品牌,大家有推荐的吗? 512G或以内即可。

网友:
本来对东芝的硬盘还比较有好感,我就笔记本的是东芝的,11年用到现在,笔记本都挂了它还没挂。但新买的笔记本配的也是东芝机械硬盘,结果才4,5个月就挂了,售后换了一块继续拼人品

网友:
主要是jd包装差劲

网友:
支持,事要买PMR的,东芝固态盘还是可以

楼主:
先换一个试试吧,换来还这样那就退了换HGST

网友E:
从我购买经验来看,看我之前发的贴子,也是购买的东芝硬盘,测出来坏道一大片。最后退货还打电话给我说我退的不是他们登记的序列号,还好争论了一下给退了。也是多年前给姐夫买了个ssd,装好第二天就识别不了,偶尔又能识别,还以为头次用自己技术不过关,一查原来有很多人也出现掉盘现象。以后再也不碰东芝硬盘了

网友:
不是吧,我的东芝盘用得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我购买经验来看,看我之前发的贴子,也是购买的东芝硬盘,测出来坏道一大片。最后退货还打电话给我说我退 ...

先换一个,不行的话,退了,换别的牌子

网友F:
换吧。货有问题。

网友:
1.5年前从京东购了一个1t的,我就保存了几百g数据,平时没有怎么用,前一段时间用的时候发现特别慢,扫一下发现好多好多坏道,总共才用不到200小时,问京东,说3年保修,我说,那就修吧,你有本事修好我再扫扫。后来京东说帮我换个新的,我就说 好的。然后就给了我一个说是新的,反正随机扫扫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维修盘,直接退货

网友:
原来东芝质量是不错的,比西数和希捷评价要好

网友:
我西数硬盘 的没遇到过用坏.........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

楼主:
换的货已在路上,等来了再看

网友:
记得当年是日立收购了IBM的硬盘部门,HGST应该和当初的IBM有些渊源的。

数据安全,多份备份是相对最安全的,把重要的数据多重定期备份,自动同步

网友:
备用数据还是上大盘吧,相对皮实

网友:
东芝的确实问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在京东自营查不到啊,你能搜索到嘛?

之前买的东芝2.5的移动硬盘出问题了,也是个人用移动硬盘以来,第一次遇到会坏的~~

网友:
买来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吧。货有问题。

每次买到一个硬盘,都有必要扫描一下么,是不是太麻烦

网友:
东芝的坏道几率确实高

楼主:
贴图的时候,买来2个小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贴图的时候,买来2个小时。

放硬盘盒里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硬盘盒里测的?

主机箱里

网友H:
换货了吗?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货了吗?结果如何?

今天收到了,还没来得及测试呢

网友:
能换货就好,自营店都这么不靠谱吗?

网友:
日立的比较稳定,再就是西数。

楼主:
新到的硬盘测试过了,这次倒是挺好,全绿,平均扫描速度再108M左右,速度图是越来越慢的趋势,不过看起来这次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