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装在高速旋转设备上,会由于多普勒频移影响通信吗

楼主(2019-07-29):
如题。领导想把蓝牙装在旋转设备上,把转轴上的温度信号发送到静止端。我突然想到了多普勒频偏的问题,会对蓝牙通信的传输接收造成影响吗?
转轴直径大概200mm左右,转速不高于4000rpm

网友A:
多普勒是远离才会产生的,你这个转动直径总共才20cm,不会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普勒是远离才会产生的,你这个转动直径总共才20cm,不会又影响的

靠近远离都会有频移吧。主要就是想知道,对于蓝牙的接收校验部分来说,到底多大变动是有影响的呢?如果设备不是装在直径20cm的轴部,而是装在直径1.2米的外圆上,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近远离都会有频移吧。主要就是想知道,对于蓝牙的接收校验部分来说,到底多大变动是有影响的呢?如果设 ...

装外缘你不怕线速度过大么?

网友:
线速度会产生周期频偏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发射点相对接收点的线速度比上光速,就是频率偏差。

网友:
这点转速对光速来说很轻微很轻微吧...
其实我也想知道结果...楼主先找个设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外缘你不怕线速度过大么?

想过,200m/s。估计很大可能不装在这种位置,但是估算多普勒频偏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个估算的设计边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发射点相对接收点的线速度比上光速,就是频率偏差。

这么算下来,+/-2kHz?

网友D:
把静止端放到轴心附近,这样距离变化就很小了。。。

网友:
你天线放轴心  不就非常慢么~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把,虽然是窄带传输,对于2.4G的频率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静止端放到轴心附近,这样距离变化就很小了。。。

也想过。但不是还得先确定一下,对频移的耐受能力如何,才行吗?
否则使用的时候,告诉我不能装在轴心附近,不是干瞪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普勒是远离才会产生的,你这个转动直径总共才20cm,不会又影响的

多普勒和速度相关

网友:
这么点数据,频移了又如何,照样解调出来。

网友:
我估计不会 这速度赶不上2.4Ghz的光速

网友E:
类似胎压计那种?一直旋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类似胎压计那种?一直旋转

轮胎转速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看你能转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胎压计那种?一直旋转

真的有点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轮胎转速低,可以忽略不计。

转速不低啊,高档位时变速箱几乎是1:1,发动机6000转以上,轮胎也得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不低啊,高档位时变速箱几乎是1:1,发动机6000转以上,轮胎也得那么高 ...

轮胎6000,车要起飞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转速不低啊,高档位时变速箱几乎是1:1,发动机6000转以上,轮胎也得那么高 ...

我的面条胎18565R15,周长约1.95米,6000rpm,即每小时约224Km/H。
正常也能上到3000多RPM,确实不算低。

网友G:
楼主请放心,与卫星通讯时才会感觉到稍有频偏,所以在我的 1200MHz 座机上才会有 ALT 功能 (Automatic Lock Tuning System) ,我说的卫星是指 90 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那种业余通联的卫星。
而蓝芽貌似其资料架构上估计这点速度应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放心,与卫星通讯时才会感觉到稍有频偏,所以在我的 1200MHz 座机上才会有 ALT 功能 (Automatic Lock ...

非常感谢!

网友H:
会的,转速控制在光速的一半一下就没问题,我试过,接近光速会很不稳定

网友:
这点速度楼主多虑了

网友I:
你车上没装胎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车上没装胎压传感器?

没装,便宜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的,转速控制在光速的一半一下就没问题,我试过,接近光速会很不稳定

别闹。防空导弹追飞机的时候,确实频偏影响挺大的,不处理不行。转轴如果是粗的地方安装,线速度能到200m/s的,所以确认一下也不能算是无病呻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装,便宜车啊……

实在人啊
蓝牙在高速旋转设备上不会影响通信啊,可以参考这个胎压传感器

网友:
轮胎转速对光速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吧,应该不影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的面条胎18565R15,周长约1.95米,6000rpm,即每小时约224Km/H。
正常也能上到3000多RPM,确实不算低。 ...

6000/60=100圈/秒
100*1.95=195米/秒=702km/小时,不用加机翼,也能腾飞哦

网友K:
实际测试告诉楼主,丢包率会增加,500rpm还好,,3000rpm的时候,丢的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让楼主觉得我不是忽悠,上图为证

网友L:
楼上的是 天线方向问题吧,你把板子平着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6000/60=100圈/秒
100*1.95=195米/秒=702km/小时,不用加机翼,也能腾飞哦

靠,我怎么又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际测试告诉楼主,丢包率会增加,500rpm还好,,3000rpm的时候,丢的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让楼 ...

哥们,这么大板子,应该不是胎压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在人啊
蓝牙在高速旋转设备上不会影响通信啊,可以参考这个胎压传感器 ...

实在不实在另说,穷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是 天线方向问题吧,你把板子平着放试试

平放也测试过,这个是nordic的开发板,
和方向没有关系,就是高速旋转以后,通信距离变短了很多
一般胎压监测还好,距离不远,通信速率低一些就好了,多发几次,总是能收到的

网友:
蓝牙协议有数据校验,丢包会自动重发,上层看就是数据速度变慢。

网友M:
我做的速度传感器在轮上飞快旋转,没见通讯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际测试告诉楼主,丢包率会增加,500rpm还好,,3000rpm的时候,丢的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让楼 ...

你这是天线设计指向性太强导致转到某方向信号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做的速度传感器在轮上飞快旋转,没见通讯不上的

靠什么原理检测呢?某个半径位置处的径向加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的,转速控制在光速的一半一下就没问题,我试过,接近光速会很不稳定

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接近光速的。

网友:
是不是石英晶体的问题,毕竟属于机械震动。换有源晶体试试。

网友N:
半径和角速度都这么大,向心加速度也不小吧,请问楼主在什么上面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际测试告诉楼主,丢包率会增加,500rpm还好,,3000rpm的时候,丢的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让楼 ...

请问您这高速转台在哪里购买的,还是自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半径和角速度都这么大,向心加速度也不小吧,请问楼主在什么上面测试的? ...

还没测呢,只是想先确定一个基本可行的范围,再考虑如何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什么原理检测呢?某个半径位置处的径向加速度吗?

是的,G-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