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一键生成生产文件

楼主(2019-07-29):
可以一键生成 KiCad EDA 的 Gerber、钻孔、BOM、元件坐标。

Windows 下安装方法: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git %appdata%/kicad/scripting/plugins/kicad_tools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网友A:
楼主这个插件强大,手工点赞!
我用kicad自身的功能出 gerber 要两步。

网友B:
前段時間朋友給我推薦了 kicad 的這個 bom 插件,貌似手動貼片找料比較方便:

https://github.com/openscopeproject/InteractiveHtmlBom

网友C:
KiCad可以画椭圆孔吗?

网友B:
另外,kicad 導出貼片圖有時不太好用,譬如我喜歡用中間一橫線的電阻封裝就沒法重疊顯示。

所以,我寫了鍵小腳本,可以批量把標號字符移動到器件中心位置,效果如下:

字符大小、放在哪一層,是否顯示等,kicad 自帶工具可批量操作,所以我的腳本只需要改座標即可。

同樣,可以用同樣方法把 value 值如此顯示,方便手動貼片時對照。

python 腳本內容如下:
# execfile("/home/duke/Desktop/reset_ref.py")

import pcbnew
from pcbnew import wxPoint

board = pcbnew.GetBoard()
mods = board.GetModules()

for mod in mods:
    print("ref {}".format(mod.GetReference()))
    ref = mod.Reference()
    ref.SetPos0(wxPoint(0, 0))

pcbnew.Refre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Cad可以画椭圆孔吗?

可以,看我剛貼的圖的 USB 座子封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插件强大,手工点赞!
我用kicad自身的功能出 gerber 要两步。

我不選 protel 文件名,沒出過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Cad可以画椭圆孔吗?

椭圆形焊盘孔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時間朋友給我推薦了 kicad 的這個 bom 插件,貌似手動貼片找料比較方便:

这款插件超好用,方便手工贴片,我也在使用。

网友:
原理图中可以批量修改文字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時間朋友給我推薦了 kicad 的這個 bom 插件,貌似手動貼片找料比較方便:

这个方便手工贴片,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選 protel 文件名,沒出過問題。

只是从以前 protel 及 AD 那里延续下来的习惯,看 CAM 时也习惯那些层的名称。
不选 protel 格式肯定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从以前 protel 及 AD 那里延续下来的习惯,看 CAM 时也习惯那些层的名称。
不选 protel 格式肯定不会 ...

我选 Protel 样式是因为怕 PCB 板厂不识别 Gerber。
后来发现 PCB 板厂是认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kicad 導出貼片圖有時不太好用,譬如我喜歡用中間一橫線的電阻封裝就沒法重疊顯示。

所以,我寫了鍵 ...

这个会影响出GERBER的丝印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影响出GERBER的丝印层吗

我那個適合板子器件比較密,最終板子不印標號的場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段時間朋友給我推薦了 kicad 的這個 bom 插件,貌似手動貼片找料比較方便:

加语音识别。然后有灯光在 pan-tilt 控制下指向板子上 refdes 的位置。
user: "Hey KiCAD, show me R1"
kicad: "sure si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语音识别。然后有灯光在 pan-tilt 控制下指向板子上 refdes 的位置。
user: "Hey KiCAD, show me R1"
k ...

非常酷,半自动的。

网友:
收藏了,这些小工具很能提高效率

网友:
别说;这个写的还真不错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语音识别。然后有灯光在 pan-tilt 控制下指向板子上 refdes 的位置。
user: "Hey KiCAD, show me R1"
k ...

再给指向原件盒位置,知道从哪取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给指向原件盒位置,知道从哪取件

想想都兴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给指向原件盒位置,知道从哪取件

这个可以有,最近收到AD律师函了,想试用下KiCad

网友F(2020-10-09):
我一键生成生成生产文件,出错。
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怎么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开始使用kicad,这个插件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一键生成生成生产文件,出错。
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怎么的,请指导一下。 ...

看下工程的目录名称是不是包含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工程的目录名称是不是包含中文

嗯,我今天早上开机后,试了一下,成功了。可能是重启了一下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