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手机APP juiceSHH登录15分钟就掉线,在pc平台却不掉线,....

楼主(2019-07-29):
如题  通过ssh登录树莓派时候出现的情况
谢谢大家。

楼主:
出现在长时间播放如音乐或者视频的时候,电脑端使用ssh客户端却能保持不断线。

网友:
手机端内部断网设置的问题吧,要么是信号问题,我用着都不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