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用的那种电源和信号一体的mbus总线,应该没有总线匹配问题吧?

楼主(2019-07-29):
消防用的那种电源和信号一体的mbus总线,应该没有总线匹配问题吧?  现场用485总线还是问题多多,基本都是星形连接方式,街头也比较多,隔个个把月就通讯有问题。尤其是下雨天。应该是接头受潮引起的阻抗问题。不知道这种消防总线会不会有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消防总线与M-BUS总线,不完全一样。
但都可以任意布线。

网友:
消防总线,业内基本都是在24V电源上面,通过调压+占空比实现。

楼主:
485必须手拉手,但是现场很多都只能星形连接,所以想用一种无需考虑连接形式和终端阻抗匹配问题的总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百度不到相关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