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有1920x1080分辨率的TTL接口液晶?

楼主(2019-07-30):
搜了一下,大多是LVDS或者MIPI接口的,难道TTL不支持高分辨率?

网友A:
DS90C385AMT   TTL 转LVDS   7块钱解决问题, 0代码编写,纯硬件转换

网友:
TTL 建立那么高速的信号,从电信号角度看,不怎么合适吧?摆幅比较大。

网友B:
搭车请问下10---14寸的液晶LVDS接口的,那款用量比较多,好买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问下10---14寸的液晶LVDS接口的,那款用量比较多,好买些。

我有12.1翰彩的屏,接口,1024*768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90C385AMT   TTL 转LVDS   7块钱解决问题, 0代码编写,纯硬件转换

这个好,兄弟还有没有TTL转MIPI的方案?我比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兄弟还有没有TTL转MIPI的方案?我比较下

MIPI这个是带协议的,不同的屏还要调试配的配置,这个软件调试上比LVDS 复杂多了;

如果谁给我一块从没有用过的LVDS的屏,在硬件准备好的前提下,包括看屏的规格书,半小时我就可以点亮了;

MIPI的屏就没有多少人够胆吹这个牛

网友C:
几十根长线跑168M的TTL信号,想想都要崩溃了。
只是很早以前曾经见过双通道TTL的1920x1080的型号。

网友:
1920*1080的屏,LVDS信号都要两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十根长线跑168M的TTL信号,想想都要崩溃了。
只是很早以前曾经见过双通道TTL的1920x1080的型号。 ...

老式硬盘单端线跑的

网友:
买过一个VGA进去,挂1920*1080的笔记本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