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法拉电容可以直接并在ER34615上吗?

楼主(2019-07-30):
请教坛友法拉电容可以直接并在ER34615上吗?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1F/5.5V的,有的串个二极管。这样串个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A:
1、电容的电鱼负载无关;
2、电容充电需要加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的电鱼负载无关;
2、电容充电需要加电阻限流。

谢谢!一般法拉电容都是为了解决大电流冲击时电池电压不稳定这个现像的,上面的图看出,负载在左边,不是右边,这样的还串个电阻或二极管对负载那里 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B:
你串个二极管这个法拉电容还有什么用? 怎么放电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串个二极管这个法拉电容还有什么用? 怎么放电出来啊

这是别人的一个电路中的。奇怪的是有用。

网友C:
法拉电容一般单颗貌似就只有 2.5Volt 的耐压,楼主得要多串几颗那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拉电容一般单颗貌似就只有 2.5Volt 的耐压,楼主得要多串几颗那二极管吧?!

国内这边法拉电容都是两个串起来卖,名叫组合法拉电容,刚好5.4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内这边法拉电容都是两个串起来卖,名叫组合法拉电容,刚好5.4V。

对!我刚是指单颗,也见过有卖串一起的,用热缩套管封在一起,但串联容量减半,感觉好难过,呵呵~

网友D:
法拉电容漏电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的一个电路中的。奇怪的是有用。

奇怪的是有用   确定吗?  不能理解

网友F:
超级电容可以直接并联的,无非就是刚开始如果超级电容是没有电的那么充电电流是比较大。注意超级电容选择漏电流小的,不然电池的电都被电容消耗了。
还有,国产超级电容质量不行,容易坏、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我刚是指单颗,也见过有卖串一起的,用热缩套管封在一起,但串联容量减半,感觉好难过,呵呵~ {:lol ...

原因是很多地方电压问题,最少也是3V用的多一些,没办法,牺牲容量来达到耐压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拉电容漏电比较大

不考虑这个,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的是有用   确定吗?  不能理解

是真的有用,我测过。单片机一直保持电,只要把法拉电容电放完,单片机立马复位!神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级电容可以直接并联的,无非就是刚开始如果超级电容是没有电的那么充电电流是比较大。注意超级电容选择漏 ...

有的资料介绍搞坏电池。

楼主:
这个更贵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真的有用,我测过。单片机一直保持电,只要把法拉电容电放完,单片机立马复位!神气不? ...

你的电路 只画了一部分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 只画了一部分 对吧?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能科普一下吗, 实在想不出是怎么工作的, 二极管是特殊双向的?

楼主:
别人的电路,我试过,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人的电路,我试过,不清楚为什么。

可能利用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充电二极管限流?
如果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成一颗电阻,工作时间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利用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充电二极管限流?
如果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成一颗电阻,工作时间更久 ...

那能漏多少?CPU都可以工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能漏多少?CPU都可以工作的。

不知道你画的1N4007是随便写的还是实际型号。漏电流视具体型号差别很大,1N4007很小,肖特基二极管SS14, 25摄氏度漏电流可能有0.5mA,100摄氏度可能有10mA。
按这个方向猜测可能是做换电池时的备用电源用,防止数据丢失,换电池时不小心短路,有二极管保护也不至于劈里啪啦烧坏电池触点。不知道你其它电路,胡乱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画的1N4007是随便写的还是实际型号。漏电流视具体型号差别很大,1N4007很小,肖特基二极管SS14,  ...

胡乱猜也不合适哈,这个作用的话,哪里用这么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画的1N4007是随便写的还是实际型号。漏电流视具体型号差别很大,1N4007很小,肖特基二极管SS14,  ...

整个电路都有电,几十毫安,最少50

网友H:
ER的最佳搭档就是SPC,有些厂家出厂就焊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ER的最佳搭档就是SPC,有些厂家出厂就焊一起了。

有的是焊好的,没用过这种,大电流放电不知道怎么样,法拉电容是可以的。

网友I:
Cap-Xx的法拉电容漏点小,法拉电容容量与SPC比偏小太多就看你拉电流持续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p-Xx的法拉电容漏点小,法拉电容容量与SPC比偏小太多就看你拉电流持续多久 ...

用法拉电容的水表上很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法拉电容的水表上很多的。

买了好多厂家的电容电池在比较,听说做这行的都是从武汉752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了好多厂家的电容电池在比较,听说做这行的都是从武汉752出来的

武汉做这个的很多。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A:
1、电容的电鱼负载无关;
2、电容充电需要加电阻限流。

加多大电阻限流比较好呢,如果不限流会咋样

网友(2024-07-23):
二极管M7的压降比较高,一般用S34,然后并联一个功率电阻,通过二极管对超级电容充电,放电通过二极管放电。

网友:
单个法拉电容的耐压是2.7或3V,接到3.6V电池上,超过电容的耐压了,要2个法拉电容串联用,容量减半了。

网友:
NB/CAT1?  就34615+1520/1550  法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