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台式表靠谱不?

楼主(2019-07-30):
最近要出货,要比对显示准确度,主要是交流电压。
突然发现没一块高精度表作为比对,看了下手持万用表,不管多贵的表 交流电压准确度一般是1%+3-5

安捷伦5000多的万用表交流电压倒是可以到0.2%,不过这个价位买个手持的似乎不值。

台式表胜利最便宜,1600就可以买个了,不过一看精度就不行。直流精度还好,0.025,交流电压精度简直垃圾 0.5%+30

目光转向安捷伦,精度可靠性让人流口水,可惜价格也是喜人的,8000起,买不起 。人家最低也是5位半起

泰克也差不多这个价位

福禄克价格还算亲民,5位半4500块,交流精度0.2+0.05

没听过福禄克台表,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如果是个人或小厂,可以搞台二手的

网友A:
总感觉福禄克的手持表好。安捷伦的台表好。不知道为啥。其实都挺好的。

网友:
淘个二手的有不经常用

网友:
FLUKE 8845   8846还是有很多人在用。

网友:
高端台表还是安捷伦

网友:
你出货要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
靠谱,我用过8845,    挺好的

网友:
福禄克 FLUKE 其他的不敢用  个人使用心得 仅供参考

网友B:
可以搞个二手的,4k预算可以搞两个二手3440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福禄克的手持表好。安捷伦的台表好。不知道为啥。其实都挺好的。

fluke也是有八位半的,世界上存在的八位半也就那么几个型号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对比一下交流电压的精度,那么完全不需要买台式表,台式表测交流精度不高,而且还不一定是真有效值。
最偏宜的方案,直接在淘宝上买一块数显的交流计量表,常温下的精度轻松做到0.1%。

网友:
搭车问一下,5位,6位的万用表如何自己校准?没有那么高的标准源,也没那么高的万用表做对比。

网友:
横河的台式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C:
推荐泰克最新出的DMM6500,6位半,才7千块钱而已。
直流电压精度(0.0025 + 0.0005)%
交流电压精度(0.06 + 0.03)%
交流电流精度(0.1+0.04)%
(交流电压的这些参数是10 Hz 至20 kHz)

楼主:
电力局抽检精度要求2%,要求不高吧。
额定电流250A  20%-200%范围内误差<2%
2%看似不高,但对于断路器而言有点麻烦。
断路器内置互感器体积有限制,精度有限,最多0.5%。
校准麻烦了,这么大范围的交流恒流源昂贵的。万分之五的大电流源起码30万一套

普通的源精度0.5%,测量互感器0.2级 交流电流表如果0.5级,这些误差加起来就1%多了
在加上断路器的本身误差,精度验收够呛。
只能把自己的交流电流表精度尽可能提高。

网友:
[在用8846,9300含税价,计量院校准万用表都是fluke的校准源,fluke的不靠谱那就没有其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二手的,4k预算可以搞两个二手34401了

二手的34401有精度能达到多少?
计量一次估计起码也得2000起了吧
上次计量一个2%的钳形表就花了1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34401有精度能达到多少?
计量一次估计起码也得2000起了吧
上次计量一个2%的钳形表就花了1000多 ...

你如果要计量,那就还是算了。。

网友:
买二手的精度有保证吗,给别出个校准报告也要不少钱,楼主是做产品不是diy

网友:
8808A用着还不错,速度相当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泰克最新出的DMM6500,6位半,才7千块钱而已。
直流电压精度(0.0025 + 0.0005)%

这款与34401比呢?在哪儿买靠谱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款与34401比呢?在哪儿买靠谱方便?

34401交流精度很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与34401比呢?在哪儿买靠谱方便?

34401早就停产了,它是跟34401的下一代34461对比的。
他的定位介于34461和更高的34465之间,价格接近34461,性能接近34465
我就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401交流精度很差的

34461/6500的交流精度也就比34401提升了一点点而已,比它自身的直流精度差很远。
就算是7位半的34470,交流电压精度也不过是0.05 + 0.02,交流电流精度完全没变
交流精度这么难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401早就停产了,它是跟34401的下一代34461对比的。
他的定位介于34461和更高的34465之间,价格接近3446 ...

只是想买个合适的高精度表放着吃灰,偶尔拿出来用用。省省力气。
毕竟用百多块4位半表验证精度高点的很费时间,心里也没底。
不过目前也就玩玩,还没到拿来赚钱的那步,所以二手的34461都没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