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样的直流风扇可调速什么样的不可调速

楼主(2019-07-30):
我想找一个风扇,直流12V供电即可,前两天在x宝上买了一个,试了试好像不能调,然后从旧货箱里翻出一个,试了试又可以调速
我就整不明白了,到底什么样的可以调什么样的不可以调呢?
说一下我调速方法:我就是用一个mos管输出了一个20k左右的PWM,调的是占空比。
两个风扇都是类似下图的风扇,只是x宝上买的体积大一点,旧货箱里翻出来的体积小点,有点类似于老式台式机箱CPU散热风扇大小。
两个风扇都是两根线,只有正负,没有其它引线。

楼主:
而且这种风扇好像还分正负极,只能正转不能倒转,不像我们玩具里的电机,可以双向转。不知道这风扇和电机有啥区别。

网友:
杠精:用mos管控制他的供电,速度调,看实际效果呗!!

网友A:
要看里面的驱动IC支持不支持

网友:
改变电压调速,PWM控制输出电压,测量风扇正负极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刚拆开看了看,大风扇里有电容和二极管,小风扇里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里面的驱动IC支持不支持

你是说里面那个三个脚的芯片吗?
那个是驱动IC呀?我还是以是个霍尔传感器呢,哈哈

网友B:
都可以调的,把频率降低为1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里面的驱动IC支持不支持

懂了,确实是个芯片,4个脚

网友:
可能是个无刷电机

网友:
一般4线或者3线的可以

网友:
四线的 应该都可以的   三线的 可能能读到转速     亮线的 给电就转

以上都   可以调供电电压   都可以调转速

网友:
这个无刷电机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调速,虽然也有一定效果。需要三线的才可以

网友:
都可以电压调速,不过最好读取霍尔信号做反馈
两线的。。。就没办法了,低压供电有可能憋住不转,那就麻烦了
四线的可以PWM调速,专门提供了一条PWM线

现在风扇都是BLDC了,自己外加PWM调速多半是不行的。

网友:
自己先用电源调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调的,把频率降低为10Hz。

问题已解决,一并感谢大家啊。
自己总结一下,2线的网扇是可以通过调占空比来调速的,但是不同型号风扇可能会对PWM的频率有不同的要求。
我测试了两种风扇,有一种无论是10hz还是20khz都可以正常调速,但是不同频率下,产生的噪音大小不一样。
另一种风扇我用20K PWM驱动,风扇转速感觉不出什么变化,基本就是转和不转两种状态,后来按坛有推荐,改10hz以后,明显就可以调调速了。
另外由于电路已经做了,就没有去测试直接调电源电压方法做测试了。

网友C:
这种转速本身就不高,为什么还要调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转速本身就不高,为什么还要调速呢

用100K调过,噪声明显比原来大,这玩意不适合PWM调速

网友(2019-12-1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一并感谢大家啊。
自己总结一下,2线的网扇是可以通过调占空比来调速的,但是不同型号风扇可 ...

谢谢你,我也是碰到相同的问题,困惑了很久,在这里找到答案了

网友:
1.PWM频率不能够太高。

2.要看风扇驱动芯片,
带堵转保护的一般不行,
不带堵转保护的一般可以。

3.还是买四线的那种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