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加RFX2401C(PA+LNA芯片)控制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9-07-30):
看到网上设计的NRF24L01现在加的PA/LNA芯片都是RFX2401C这个芯片,于是自己也想画电路设计下。
但是其中的原理十分不解:就是如何只用CE引脚控制RFX2401C的发送与接收(我买的模块放到家里了,所以不好直接研究,但是下午要画图!)。
RFX2401C有控制的两个引脚:TXEN与RXEN,其真值表如下:显然:RXEN可以一直为它保持高电平,控制TXEN引脚来取发送与接收模式。

而24L01的时序如下:可以发现,在接收模式下,CE必须为1。但是发送的时候CE也是为1。如果CE直接接TXEN,则接收模式下,不一直是TX Active吗?

所以问题是:网上的模块就没有引出TXEN和RXEN,只是说用CE自动控制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似乎要用到VDD_PA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要用到VDD_PA脚。

好的,找手册中也只是说明这个引脚要和天线配合。但是这么一说,反而觉得比较有道理,因为这个也是配合天线的。
我回头用万用表测量下买回来的模块看看。直接抄出来吧,反正引脚比较少。

网友(2021-01-20):
楼主 RFX2401C(PA+LNA芯片)为什么不能提高接收灵敏度?
我的理解是LNA是对接收微弱信号放大,按理应该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啊。
但是我看淘宝上针对加个2401c的模块,接收写的-xxdb和没有加这个芯片时的灵敏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