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table如何启用

楼主(2019-07-30):
想在linux开发板上实现, iptable装了,内核启用了主要的几个,启用的是*,不是M,如果启用很多make modules会报错。在板上输入下面命令,端口号随便写的只是为了测试,因为不支持service命令,所以用网上方法保存,iptables-save >/etc/iptables-script。
然后网上说板子重启后用echo '/etc/iptables-script' >>/etc/rc.d/rc.local, iptable就会启用,但试了不行,板子还是能够播放网络音乐-能接收其他端口号。查了iptables-script,的确写成功,查了rc.local文件, 最后一行写了/etc/iptables-script。
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iptables -A INPUT -i eth0 -p tcp --dport 21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i eth0 -p tcp --dport 80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i eth0 -p tcp -j REJECT

网友:
iptables-script 文件加了可执行属性了么? chmod ......    好多年没玩儿linux 了。

网友:
cat /etc/iptables-script >>/etc/rc.d/rc.local

楼主:
试了不行,重新启动后发iptables -L -n, 没有显示新规则,可能是没有启用rc.local吧,或者rc.local不对。

楼主:
本意只是想用一些限制条件不让开发板上网,不保存也无所谓,后来发现是之前命令没有起到限制作用,用了下面后发现其实是即刻生效。

iptables -A OUTPUT -s 10.0.88.41 -p tcp -j DROP

网友:
我用的是busybox,在rcS中加了这一行
iptables-restore /etc/iptables.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