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叫哪顆晶片可以產生 -5V 電壓

楼主(2019-07-30):
求教各位神人大師們
ICL7660 輸入 5V 可以輸出 +3.3V、-3.3V。
哪一款晶片可以類似這樣,輸入 5V,輸出 +5V、-5V ?
謝謝。

网友:
要看你电流多大

楼主:
不到 50mA,謝謝大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到 50mA,謝謝大師。

这2个,体积很小,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体积很小,价格有点贵

謝謝大師指導。

网友:
万能的340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師指導。

我自己在用65133,零售好像6,7块钱,不过体积很小

网友:
LM2662,无感电荷泵

网友B:
很久之前用过美信的,问下是不是用来给运放供电啊?如果是,且噪声要求高,还是变压器靠谱和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在用65133,零售好像6,7块钱,不过体积很小

请教大神,这个就是所谓的负片画法吗?

网友:
34063妥妥的。便宜又大碗

网友:
ICL7660  TPS60401 MAX23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这个就是所谓的负片画法吗?

负片画板,要拼板时候,很麻烦,我不用。
我这只是在分割地方画根线,设置为keepout属性,这样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
TPS60403,批量大概2元左右,电荷泵芯片,或者还有一个做法,将buck的芯片,接成SPICE拓扑,这样就能输出负压了,详见TI的技术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片画板,要拼板时候,很麻烦,我不用。
我这只是在分割地方画根线,设置为keepout属性,这样效果也挺好 ...

这个看不懂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之前用过美信的,问下是不是用来给运放供电啊?如果是,且噪声要求高,还是变压器靠谱和便宜。 ...

沒錯,-5V 是要給運放供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5V 是要給運放供電的。

最好搭个电路先试一下,看看波纹是否能接受,输出可以尝试加低通滤波。我是喜欢用变压器的,省心,前提是你有交流输入。

网友:
lm27762,双路电荷泵,带ldo

网友:
按官方文档ICL7660输入5V的时候应该可以输出-5V的呀

网友:
给运放供电的话,各种山寨7660完全没问题啊,有些支持10V变-10V的。

如果是低功耗运放,用SP3232之类的电荷泵都可以。

再就是34063了,虽然衰,出个负电源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这里一定不能省那个零点几欧的小电阻,否则上电冒烟。

网友:
must be njr7660 or xxx7660 series

网友:
圣邦微的SGM3204,也是电荷泵,50mA可以的。

网友:
就用 MC-34063 啊!不过说了貌似也等于白说...

网友:
mcu也能出负压

网友:
232芯片可以吧,转正负12V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