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减速器输出能不能做到分辩率1/3000圈?

楼主(2019-07-30):
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直径300mm的齿轮或者涡轮,减速比参考伺服电机满速运行50圈/秒d的速度下10秒钟齿轮或者涡轮转一圈,

我的问题是上述条件下,能不能达到大齿轮或者涡轮分辨到一周的1/3000?

网友A:
什么叫:
"减速比参考伺服电机满速运行50圈/秒d的速度下10秒钟齿轮或者涡轮转一圈,"
请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并使用 [转/分钟] 的单位?
减速器输入3000转输出6转,我理解对吗?

一般伺服电机最高转速3000转,10000脉冲/转(2500线编码器)

分辨率1/10000

如果你是减速传动,分辨率将得到提高,提高的倍数就是减速的倍数

比如你想3000转减速到6转,那么分辨率就是1/5000000

增速则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
"减速比参考伺服电机满速运行50圈/秒d的速度下10秒钟齿轮或者涡轮转一圈,"
请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并 ...

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不好意思了
伺服电机转速3000转/分钟,电机10秒转500转,通过减速器带动的齿轮或者涡轮转一转。
因为机械之间有空隙,所以微量转动这里不能认为齿轮伺服电机的转动比为1比500,所以我想知道大齿轮的转动分辨率能不能做到1/3000

楼主:
因为机械有间隙,可能伺服电机动了而齿轮没动

网友:
首先,你的标题不合格,可能会被警告。其次,你需要多大的扭矩,多大的刚性,先不考虑输出精度。如果要消除回差,应当使用高精度的减速系统,比如斜齿行星,谐波,rv,精密蜗轮蜗杆。如果刚性要求低,同步带也可以。

网友:
一圈的3000分之一可以达到,不是很高的指标,但得看负载

网友:
听起来减速比是500,这减速比可不低啊~输出扭矩感觉没啥问题~
3000分之1重复精度也不低啊,需要减速机输出端的回差在0.12度以内~你的减速机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不好意思了
伺服电机转速3000转/分钟,电机10秒转500转,通过减速器带动的齿轮 ...

减速机输出可以做到1/3000的分辨率,没问题,但精度能不能到这个,需要看做工。

减速齿轮的间隙是会有这种影响,你可以调节齿轮中心距来减小这个间隙(包括蜗轮蜗杆减速器),或者如果结构上具备条件,可以添加反向的转矩来消除回差(可以用另一个电机反向驱动,或者弹簧来实现(有限圈数情况下))

普通齿轮和蜗轮蜗杆都是可以设计成消回差的,会牺牲结构强度,但是是可以实现没有回差的减速器的,一般是齿轮削一半里面加弹簧实现,有些机械设计方面的书里可以看到这种,如果具备加工条件,也可以考虑这种

网友B:
你这个有指标的,1/3000不就是0.12°,这个指标很容易达到。但是。。。

看你多大盘子和盘子有多重,300mm小东西,我们做过1米5的只算工装也要500斤的盘子,要求半径700的位置上误差切线方向误差小于1mm。
这个项目因为工艺问题不能用便宜大碗的凸轮分割器,用了大功率伺服+行星减速机的结构,然后背隙坑死了,所幸第一台设备其他辅助系统都是高档货,视觉系统幅面够大补回来了。
后来第二次做,还是这个结构,花了一点小钱做了一套消背隙的结构(设计时就要考虑进去的),其他全部照抄第一台设备很快就搞定了。

然后第二台设备交货了,跟同行吹牛逼才发现NND,现在RV减速机已经跟大功率行星减速机一个价了,纸面指标起码10倍朝上,而且你只有300mm现在国产谐波减速机也不贵了,那个真的“零背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指标的,1/3000不就是0.12°,这个指标很容易达到。但是。。。

啥RV减速机,这么便宜,推荐一下

网友:
把编码器装在大齿轮上,定位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