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高频磁芯变压器能上回流焊吗?

楼主(2019-07-30):
如题,普通的磁芯变压器,好像漆包线耐温是155度,泡过凡立水,外包的玛拉胶带,这种能上回流焊吗?如果做产品不能上,难道要一个一个手工焊接?

网友A:
放心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搞吧

漆包线的耐温155,我用的是普惠的T-962,有铅曲线最高好像要到300,这样不会有问题?还有玛拉胶带会熔化变形吗?

网友B:
回流焊接变压器胶带需要改成 kapton胶带 普通玛拉胶带不行,会融化的。
如果变压器是直插的过波峰焊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流焊接变压器胶带需要改成 kapton胶带 普通玛拉胶带不行,会融化的。
如果变压器是直插的过波峰焊接没有 ...

哦,那那种直焊的漆包线耐温只有155度,这个没有问题吗

网友C:
反正我就这么搞的,出了不少年了。没啥事,包胶最好用高温胶带。普通的会收缩的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就这么搞的,出了不少年了。没啥事,包胶最好用高温胶带。普通的会收缩的很难看! ...

哦,谢谢,我试试

网友:
大变压器可以,小的出过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玛拉胶带果然惨不忍睹:

请忽视焊油,因这个没有钢网,直接在焊盘上焊锡然后摆件上去焊的。

网友D:
小变压器还是手焊吧,前几天绕过几个,一会就短路了,应该是漆包线问题,拆开后发现玛拉胶带也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变压器还是手焊吧,前几天绕过几个,一会就短路了,应该是漆包线问题,拆开后发现玛拉胶带也化了 ...

你多大电压?普通的漆包线耐压好像也有上千伏吧?那么容易就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多大电压?普通的漆包线耐压好像也有上千伏吧?那么容易就短路?

DCDC,24伏到正负12低纹波噪音试验的,不是耐压,是热击穿了

网友E:
楼主的隔离电源现在波形还有效率怎么样?我也打算DIY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隔离电源现在波形还有效率怎么样?我也打算DIY个试试

波纹很不好,主要是我滤波电容小,效率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隔离电源现在波形还有效率怎么样?我也打算DIY个试试

上面这个,两个10uf电容加一个104,波纹达到4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24伏到正负12低纹波噪音试验的,不是耐压,是热击穿了

是不是你线径过小?还是功率大选用磁芯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