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物理触摸按钮失效,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7-30):
有2个红米手机,一段时间没用了,今天开机,发现屏幕下HOME,Menu,和Back 3个物理触摸键都没法使用了

网上搜了下,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好像不少

这是红米手机的设计缺陷么?

楼主:
你们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没用过红米

网友A:
红米是3G手机了吧?你们都是怎么处理旧手机的?
家里旧手机好像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是3G手机了吧?你们都是怎么处理旧手机的?
家里旧手机好像越来越多

是4g手机,你家里有几个安卓手机呢

网友B:
触摸外屏坏了。要不换屏幕,要不换掉外屏,重新压触摸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外屏坏了。要不换屏幕,要不换掉外屏,重新压触摸外屏。

换屏幕,是整个屏幕换掉么,包括上面的大液晶显示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g手机,你家里有几个安卓手机呢

算上之前扔的两部,现在家里还有四部。两个3g的,两个4g的,
以前更多,老岳父喜欢换手机,经常来我这或者我回去,就拿一堆手机让我修。

网友:
按键一般都是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从来不用红米,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