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DCDC为何没有输出电压,感谢

楼主(2019-07-31):
找了一颗小体积的 DCDC芯片,型号:SY8089AAAC ,打样回来测试,没有输出电压,我是从官方文档中抄过来 PCB layout,请兄弟们帮忙看看哪里抄错了,谢谢
这个是我抄的:

这个是官方原理图:

这个是官方指导PCB  layout:

这个是官方说明书:

网友:
1脚使能了吗?

网友:
要把第一脚EN端接到VIN

网友:
1脚不能悬空!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飞个跳线到vin试试,有的DC-DC EN需要串电阻。

网友:
推荐你用TLV62569,2A,静态35uA,价格还便宜

网友:
不看datasheet吗?明明写着do not float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指点,没有仔细看说明,我是抄 PCB  layout,貌似官方 PCB  layout 的 EN脚也没有和 VIN连接,不过常规都是 EN和 Vin连接的,试试看。谢谢

网友:
EN脚悬空了,要接高电平

网友:
EN脚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