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静电放电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9-07-31):
经常在器件手册上看到2000伏人体放电模式,我就疑问了。人体放电的电压只有2000伏吗?

网友:
火气大的时候不止, 有4K, 8K 都有, 看你的产品要符合的等级

网友:
这个是指此芯片的耐压值。人体静电上万伏特都有

网友:
要是2kv就好了,我产品也不至于偶尔会坏,两只ESD管子都保护不了我的pHEMT mosfet

网友A:
我们的产品,十几年前通过国标,空气放电8K,接触放电4K,卖出去后也会有千分之几的静电损坏。
所以我们指定的公司内部标准要求全部打16K,通过16K测试的几乎没有再出静电损坏的问题。

网友:
2000伏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啦,超过3000伏时就有火花出现,手指有针刺似的痛感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产品,十几年前通过国标,空气放电8K,接触放电4K,卖出去后也会有千分之几的静电损坏。
所以我们指 ...

国标IEC的四级就是空气15KV接触8KV啊,打过了这个等级肯定够安全了。
三级是8KV/6KV,你之前只测到8KV/4KV明显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标IEC的四级就是空气15KV接触8KV啊,打过了这个等级肯定够安全了。
三级是8KV/6KV,你之前只测到8KV/4K ...

产品不同,标准要求也不同吧。我的产品标准是4K和8K,做认证的时候只要通过这个标准就行了。标准定的太低了,后来公司买了静电枪,要求空气,接触全部打16KV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品不同,标准要求也不同吧。我的产品标准是4K和8K,做认证的时候只要通过这个标准就行了。标准定的太低 ...

你去看17626.2标准的原文,里面清清楚楚写的等级2是4/4,等级3是6/8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产品标准选择了个介于标准等级2和3之间的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17626.2标准的原文,里面清清楚楚写的等级2是4/4,等级3是6/8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产品标准选择了 ...

17626.2我知道的,这个只是试验配置以及方法的标准。
具体的产品标准是看不同产品各自的标准的。比如家用电器的就是GB4343.2,里面的标准就是4K和8K,具体怎么试验呢,参照17626.2。
在建立公司内部标准前,生产家用电器,肯定是按照国标的GB4706和GB4343来设计的。
并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标准,而是GB4343里面就是这个标准。制作公司内部标准的时候,当然可以选择17626.2里面更高的等级。
家用电器的GB4343标准,显然是要求太低了。

网友:
人体静电模型有俩,都有具体标准要求

网友C:
>后来公司买了静电枪,要求空气,接触全部打16KV能过。
what type of equipment you got? Brand and model number information pl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公司买了静电枪,要求空气,接触全部打16KV能过。
what type of equipment you got? Brand and model  ...

静电枪品牌蛮多的,国产的可以买杭州远方的。
除了买静电枪,还要买试验台,空气抽湿机等。

网友:
>国产的可以买杭州远方的。
>除了买静电枪,还要买试验台,空气抽湿机等。
what is the total cost for a whole test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