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刚出炉的Protel材料清单整理软件

楼主(2019-07-31):
总是为了从Protel中导出的材料清单整理而烦恼,干脆写个软件来自动整理吧。先看效果:
从Protel软件中导出是这样子的

通过软件整理后是这样子的

通过软件导出新EXCEL文件并调整列宽后是这样子的

整理后的元件清单基本上直接能用
功能很简单,如下:
1. 按元件类型分类存放。
2. 将相同原件合并成一行,并折叠标号、统计数量
3. 将同类元件根据标号排序

特别说明:
1. 只支持Excel2003格式文件的整理,Protel99中导出的文件是95格式的,因此要先另存为一下
2. 元件分类是按标号开关的英文分类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先进行分类设置
3. 我只装了Protel99se,因此高版本的可能不通用。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提供一份, 我分析一下能不能兼容
4. 有几个不太严重Bug,不打算修改了。如:导入EXCEL文件时,如果文件已经打开了,会崩溃;标号前的英文如果太长(12字节),可能会丢失该元件; 相同的元件不要超过500个,否则里面的数组会溢出。
5. 如果想要个性化定制的,发消息给我, 我提供原码。
6. 如果要原码的人多, 我开放原码。其实原码很简单的,从Excel读取数据,然后几个排序就完成了
7. 打不开的,先装VC2010运行库

最后是软件:

楼主:
好像版面乱了,将就着看吧

网友:
用AD好像直接可以导出这个效果吧?

网友:
导出的时候有多种模板可选,还可以自定义模板

网友:
不错不错,敲代码~抓bug都没有做采购清单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protel可以自动导出这种格式

网友A:
为什么要搞成C1-C10,这种很多贴片机不支持的

网友:
习惯了叫bom,刚开始还以为是板材。。。

网友B:
楼主挖了几个坑, 建议埋上

1 区间表达法 写错了.  应该是:  字母  数字  英文减号 数字.
2 区间表达, 最好别用.   最好别用. 最好别用.不是所有贴片厂都有编程能力自动拆解成单个位号的.  遇上位号中自带减号的, 就傻傻分不清了
3 那个类型自己用用还行, 普及给其他网友,  风险非常大.
4 列名称最好是别翻译,保持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挖了几个坑, 建议埋上

1 区间表达法 写错了.  应该是:  字母  数字  英文减号 数字.

1. 参照9楼和11楼的回复 , 考虑到我自己的习惯, 做一个三个区间表达法选择,(1):按原来一样,C1-C4;(2)区间表达法改成 C1-4;(3)不使用区间表达法
2. 那个类型可以在分类设置中自己定义。
3. 列名称同样做一个选项,英文中文自己定义。
4. 继续等待意见2天,后出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搞成C1-C10,这种很多贴片机不支持的

谢谢你的建议,参考上一楼回复

网友:
AD自带的功能 - -

楼主:
说AD自带的请绕道,你不需要此软件。 这软件是给Protel99se用的

网友:
9102年了99粉还这么多

楼主:
新版本发布,针对12楼的改进。效果如图:

设置界面

软件:

网友:
用AD打开PCB文件轻松导出

网友C:
我们需要善意看待楼主的奉献行为
熟能生巧,可能只是楼主不熟悉peotel的bom功能细节。
一般类似的处理,有些是用VBA实现的。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值得学习的。
建议把源码上传把。

网友D:
还在坚持用99 的都是40+了吧

网友:
建议阻容按值大小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在坚持用99 的都是40+了吧

AD太臃肿了。因为画的板子比较简单,够用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在坚持用99 的都是40+了吧

99应该没有后门,所以不用收到担心律师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发布,针对12楼的改进。效果如图:

运行不了,提示:没有找到mfc100.dll

注:XP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发布,针对12楼的改进。效果如图:

下载了mfc100.dll,运行程序,又提示缺少MSVCR100.dll

网友E:
用模版啊,基本不用改,导出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需要善意看待楼主的奉献行为
熟能生巧,可能只是楼主不熟悉peotel的bom功能细节。
一般类似的处理,有 ...

还真没找到99SE在哪设置BOM功能,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模版啊,基本不用改,导出就能用

请问99SE在哪设置BOM模版,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2019-11-14):
想实现导入pcb自动生成bom功能,好像需要脚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