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TPS63020 静态电流太大的问题?

楼主(2019-07-31):
最近做一个手持设备,要求低功耗。用到BUCK-BOOST芯片TPS63020输出3.3v,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即使只给MCU供电,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发现TPS63020的静态电流还有7-8ma。以前用LDO给MCU供电时,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整个系统的电流仅仅100uA。
这个现象无法接受啊,应该是我的设计有问题。根据TI数据手册,PS/SYNC引脚只要拉低,IC就自动进入power save模式,但是现在是静态电流还是很大(我测试了PS/SYNC引脚,确实已经拉低了)。
有哪位大佬用过这颗料的,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器件周边比较脏也会这样。器件周边可以洗干净点。

网友:
单独焊接个板子,测试,这样区分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两个地之间接磁珠 不太好吧

网友:
电感假的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换了一块板子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是PCB生产的问题还是IC焊接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