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

楼主(2019-07-31):
放大芯片是LM6134AIMX,上机测试波形不对。怎么判断放大芯片的好坏呢。

后面又买几个19年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不对就是坏

网友:
你这个问题范围太宽了,情况太复杂要具体分析,
非黑即白的一般是菜鸟。
嘿嘿,我就简单说几个坏的:
运放炸裂是坏的,运放烧胡烧焦是坏的,
运放非NC脚断是坏的,运放电源脚和地脚短路是坏的,
运放输出对电源脚或地脚短路是坏的,

嘿嘿,既然是新手不爱动脑筋我就说些简单的

网友:
每年都有老电工转行,总得有小鲜肉,来填坑啥,不然把这个行当的,搞成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网友:
同样的电路就IC不一样的话肯定是IC有问题
在校学生可以申请样片
样片总不会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