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源ALC功能问题

楼主(2019-07-31):
之前用射频源一直没关注过ALC这个功能,最近测试发现ALC开和关输出功率会有差2DB,关闭时大,也拿频谱仪确认了确实关掉ALC会偏大2DB,不知道是我的源问题还是就在这样,源是安捷伦的E4421,有熟悉的朋友了解这方面的嘛?谢谢!
测试过国产普元的DSG830也是这样

网友:
哎看到这个ALC就知道是射频源,我的E4421B前几天刚挂了,提示幅度不正常,看了下太多这个故障了,也有提到设置ALC的问题,但是我的是挂了,

网友:
ALC打开,全频段平坦度比较好,但是谐波或者杂散会有所增加;
ALC关闭,全频段平坦度变差,但是谐波和杂散会比较少;
以上是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