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片全贴X片不贴”的朋友提个醒吧。

楼主(2019-07-31):
最近在嘉立创做了次板子,本来觉得嘉立创在宣传他的SMT现在更先进了,所以就试试。因为是新项目的板子,板子很大40cm*20cm,上面的料有1600多个。这样多的物料显然不适合全部手焊。所以决定做10片,贴2片,余下的8片不贴。待验证好之后,再去贴片厂贴完。(为什么不在嘉立创SMT全贴完?因为他大部分物料都还没有,不能满足我全贴的需求)。

然后我抱着这样的想法,等板子回来。等到今天收到板子,傻眼了原来不贴的板子也都刷上了锡膏。那刷了锡膏空板子,我有什么用呢。然后找了客服,客服传出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截图给我,好像说我们提醒过了,这样的提醒在我看来完全就是类似事后的“免责声明”。嘉立创不断的在做好细节,但是有些细节对于客户来说就是魔鬼,冷不丁就让客户掉到沟里。然后事后,客服再摆出“免责声明”,似乎彰显这就是客户你没注意呀。我是没注意,你们这样的操作有违直觉,我怎么细心。所有的细心,可能只能吃一堑长一智。所有含糊不清的问题,都可能归过来是客户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其他用户,在选择2片全贴X片不贴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不要掉了坑里,还自己背锅。

这里我也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客户会选择2片全贴X片不贴,那些刷了锡膏X片不贴的板子是作何使用。

网友:
拼板贴的,你的不贴得封钢网,人工贵

楼主:
搞不懂他这样“2片全贴X片不贴”这样的服务是为什么。。

网友:
贴2片就是因为只要两片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网友:
上了锡膏的板子,自己热风枪一吹,不更加容易上锡么

楼主:
回楼上,你理解错了。他是一个器件都没贴的空板子,也刷了锡膏。这些空板子我本来是准备找我们这边的贴片厂全贴的。找嘉立创贴2片只是为了验证功能。

网友A:
刷了锡膏,现在叫贴片工厂重新刷一次锡膏,没有密脚元件  没什么影响。我做过呢。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嘉立创没错,嘉立创确实很早就有这个声明了,也很早就解释过原因了。不是谁背锅的事情,厂家制定规则了,就应该在规则内行事。

网友C:
贴2片就是因为只要两片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嘉立创没错,嘉立创确实很早就有这个声明了,也很早就解释过原因了。不是谁背锅的事情,厂家制定 ...

只能说细节是魔鬼,你可以说我犯的错我该认。但是他确实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应该更加“凸显”出来,避免更多的人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2片就是因为只要两片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1

这个理由,我竟然无F可说,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细节是魔鬼,你可以说我犯的错我该认。但是他确实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应该更加“凸显”出来,避免更多 ...

嗯,初次使用肯定有很多坑的,都会有一个磨合期的,过了磨合期双方都熟悉了,就好了。
还要一个细节,就是SMT的板子上都会多出来一个小孔

贴2片就是因为只要两片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细节是魔鬼,你可以说我犯的错我该认。但是他确实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应该更加“凸显”出来,避免更多 ...

另外在你一个人认为是细节的地方,可能有999个人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嘉立创就认为这个不是细节了,没必要再“凸显”了。总之还是要磨合。

网友:
是的,他自己吃亏了,所以觉得不够清晰。但是,选择贴2片的时候说明里面已经提到都要上锡的。只能说这楼主没有仔细看每一段说明。
严格说,嘉立创的每个选项不仔细看,凭主观想法,都是可能会出错的。建议仔细看一遍,每次选择一个新的没接触过的东西时候

楼主:
嘉立创的每个选项不仔细看,凭主观想法,都是可能会出错的。建议仔细看一遍,每次选择一个新的没接触过的东西时候---这个说的很对!

网友D:
嘉立创贴片咋收费的?一个焊点儿多少钱?比一般小贴片厂有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锡膏,现在叫贴片工厂重新刷一次锡膏,没有密脚元件  没什么影响。我做过呢。 ...

问一下板上已经有锡的,不能用自动锡膏机刷了把,不平整怎么刷?用手工来刷?

网友:
贴2片就是因为只要两片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心疼楼主1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贴片咋收费的?一个焊点儿多少钱?比一般小贴片厂有优势吗?

嘉立创的优势,速度快,你再制板过程中就在准备贴片事项了,另外就是价格低。因为很多个小板子拼在一起贴,设备使用率最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的优势,速度快,你再制板过程中就在准备贴片事项了,另外就是价格低。因为很多个小板子拼在一起贴 ...

谢谢,以后我也贴样板试试,之前一直都打样后自己手焊,如果真不是很贵,就能节省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以后我也贴样板试试,之前一直都打样后自己手焊,如果真不是很贵,就能节省不少时间。 ...

只要注意我这个坑就可以了,有一说一,其他的体验还可以。

网友E:
这个早就知道,贴两片有明确的说明,不贴的板子也会刷锡膏,是你自己没有看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早就知道,贴两片有明确的说明,不贴的板子也会刷锡膏,是你自己没有看到而已。 ...

你看到了,不代表大家都看到了。我在这里发帖说出来,也是别人看到了,别太相信嘉立创的流程,犯和我一样的错。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我提过,打样两个,剩下的准备开个钢网。打样回来发现剩下的没法用了。个性化的东西多了,工厂不能照顾的每个人的需求。

网友F:
系统还不够智能,不贴的板子,钢网上就不应该开孔。

网友:
贴2片就是验证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系统还不够智能,不贴的板子,钢网上就不应该开孔。

其实人家是拼版  你需要理解这个 就是一次不是你一块要贴 可能立创把两片贴跟全贴是没分开 当然为了分开会多一种情况就不方便了  于是刷锡膏是全刷 只是贴的时候按要求少贴 实际如有不刷锡膏要求  是不是可以刷上  不过炉擦掉

网友:
是这样的,已经很久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人家是拼版  你需要理解这个 就是一次不是你一块要贴 可能立创把两片贴跟全贴是没分开 当然为了分开 ...

我的意思是,嘉立创的系统不够智能,用户下单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要贴多少片,什么位置要贴,什么位置不贴,拼板的时候也可以确定了哪个板子要贴,哪个板子完全不贴。

嘉立创是可以加入一个过滤程序,自动把一个大拼板上不贴的地方擦除不开孔,就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
2片验证3片扔掉+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嘉立创的系统不够智能,用户下单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要贴多少片,什么位置要贴,什么位置不 ...

贴多少片可以用程序控制贴片机,但刷锡膏无法控制,开两套钢网成本就高了,将贴2片和全贴分成不同的批次也会影响工期和成本。

网友:
基本工艺就是这样 同一块拼版上 锡膏肯定会有

网友:
需要了解 普通SMT流程,和JLC的SMT流程,才能理解JLC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
嗯,贴两片的都是验证下

网友:
难道不是为了验证一下?剩下板子从来没用过。

网友H:
“上面的料有1600多个” --- JLC 能搞定全贴2片? 如何可以!那厉害了!呵呵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还是受制于现有的设备和工艺.    还是打样5片.   贴2片就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这种最划算.

想不上锡膏,  我已知的解决方式也就这么几种,  没有一种是快速低成本的.
    1) 不刷锡膏,   可是我们是拼版生成, 在分割的.   不拼版也行, 但是成本离奇的贵, 几乎没办法打样.  纯粹干批量的干法.
    2) 开两种钢网,  刷到一半再换线一次.    这种思路也只能想想
    3) 堵上钢网,   这种操作也只能作坊干这么操作,  赌钢网会带来一堆意想不到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改变钢网不平整了.
    4) 擦掉.   不懂当前生产的, 是可以这么想
    4) 所有选贴的 拼在一起.  这种操作方式会导致利用率直线下降.  又回到成本离奇贵这里.
    5) 打印锡膏.  第一期时就尝试过打印.  目前行业内打印锡膏 还是非常小众的应用.  打印速度比印刷速度慢几百倍.  设备普遍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嘉立创的系统不够智能,用户下单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要贴多少片,什么位置要贴,什么位置不 ...

我猜SMT并不是把一个人的10pcs板子放在一个大板上上的,而是每个人放1pcs到一个大板,然后大板做5pcs或者10pcs这样
所以要你这么干,得做两种钢网,中间要换钢网,工序会复杂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的料有1600多个” --- JLC 能搞定全贴2片? 如何可以!那厉害了!呵呵

我板上物料有这么多,只是找嘉立创贴了阻容,三极管,MOS管这些。其他的还是要自己回来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还是受制于现有的设备和工艺.    还是打样5片.   贴2片就验证一下……剩下 ...

我其实并不是抱怨的,贴2片,余下X片丢掉。我其实抱怨的是你们这个“说明”藏起来了,并不显眼,造成了一定的误导,以为你们只是贴2片,实际上其他板上了锡膏,效果就是要报废掉。

根据上面其他坛友的指点,我以后一定小心避开你们可能存在的坑。你们这种“2片全贴X片不贴”其实应该做一个仅限制板5片的限制。这样客户才不会掉沟里。

你们很多细节真的是做的不好,初一看以为很完善很人性化,其实做的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猜SMT并不是把一个人的10pcs板子放在一个大板上上的,而是每个人放1pcs到一个大板,然后大板做5pcs或者 ...

他显然把10片放到一个大板上,计算拼板面积会方便多。而不会打散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还是受制于现有的设备和工艺.    还是打样5片.   贴2片就验证一下……剩下 ...

“楼主这个问题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还是受制于现有的设备和工艺.    还是打样5片.   贴2片就验证一下……剩下的板子直接丢掉的 这种最划算.”

照你这样说的。结合上面其他坛友说的,其实一般的客户贴两片只是为了验证,其他的会丢弃掉。那么更应该这种2片全贴X片不贴,应该改为限制5个样片,做2片全贴3片不贴。

说实话啊,当初想贴两片,然后再在本地贴的想法,就是不该想占你们贴片的便宜。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倒霉了。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不刷锡膏 不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板上已经有锡的,不能用自动锡膏机刷了把,不平整怎么刷?用手工来刷? ...

一般全自动可以印刷;你还剩下几片,没密脚元件   手工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你理解错了。他是一个器件都没贴的空板子,也刷了锡膏。这些空板子我本来是准备找我们这边的贴片厂 ...

1、2片用,其他丢掉的,这个好像你选择smt的的时候是强制弹出一个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1、2片用,其他丢掉的,这个好像你选择smt的的时候是强制弹出一个提示的

没有提示,如果有提示的话,也不会反这样的错了。说实话,嘉立创这个细节做的很垃圾。。

网友:
anyway  谢谢LZ  的这次经验  我们看到知道了  也是功德一件

网友:
白做10块,应该强调贴了2块,其他的数量会刷上锡膏。

网友:
主要是楼主板子面积大,损失有点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提示,如果有提示的话,也不会反这样的错了。说实话,嘉立创这个细节做的很垃圾。。 ...

今天刚下了一个SMT的单,没有提示但是右边有说明,如果你没做过,做之前最好看看说明,我觉得提示不是强制的,不然熟悉的人下单起来就要点好多的确定,给个说明就可以了,
你再到SMT那里模拟下单看看,在"2片全贴3片不贴“右边有个”说明“,点开即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刚下了一个SMT的单,没有提示但是右边有说明,如果你没做过,做之前最好看看说明,我觉得提示不是强 ...

经过这么多坛友的评论,我想大部分人贴2片,x片不贴。其实就只是为了验证样板。所以就应该可以将此处略作限制,做到2片全贴,3片不贴。再如果有人选择了5片+,再做强制提示即可。所以不知道嘉立创的老板们是如何对这个地方的功能拍脑袋出来的,功能一定要明确,才有最小的歧义。否则就是坑。。

网友:
你没下过超过5片然后smt的吧,我前几天下了15片,没有2片全贴3片不贴的选项,默认就是全贴了,这个是会变的,自己不看说明,不要总是甩锅给别人

网友:
登陆嘉立创右下角默认弹出一堆的提示,最上面是花一个多小时投诉不如花十分钟看xx,其实smt还不是一样,没做过的先看一下规定

网友M:
其实我到时觉得,如果只贴两片的,可以只做2片pcb就行,反正多了也基本上是扔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到时觉得,如果只贴两片的,可以只做2片pcb就行,反正多了也基本上是扔掉的 ...

做两片和5片价格一样的,不贴元件的板子可以用来检查问题,毕竟贴了元件有些线路可就看不到了

楼主:
更新一帖,现在在我反馈这个问题之后,嘉立创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的把“2片全贴X片不贴”的方式改了。超过5pcs就不会显示“2片全贴X片不贴”了。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帖,现在在我反馈这个问题之后,嘉立创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的把“2片全贴X片不贴”的方式改了。超 ...

你再选个 10片 试试  ?  什么叫默默 改了...     怎么感觉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帖,现在在我反馈这个问题之后,嘉立创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的把“2片全贴X片不贴”的方式改了。超 ...

我在上面回复的时候就自己下过一次SMT了,我还叫你去自己试一下,什么问题楼主都会甩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