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MCU+SDRAM+RGB屏的板子,显示画面抖动,求指点

楼主(2019-07-31):
画了块MCU+SDRAM+NOR Flash+RGB屏的板子,,做出来后显示画面抖动,,猜测原因如下:
1、直角走线
2、走线太长
3、走线长度差值太大

其中改直角最容易,,所以我想先把直角全都改了然后就打样回来试下,,这样也能验证下直角走线是否确实对信号有很大影响,,因为一直都听别人说画PCB不要走直角,可是我觉得低频小信号没啥影响,所以之前一直都直角走线,也没出现过问题。。所以这次想验证下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直角导致的

另外,Altium有没有快速将直角改成钝角的快捷方式??

网友A:
芯片連一個電容都沒有。。。電源線貌似也很細。。。

网友:
这种布线能跑起来已经非常幸运。

网友B:
牛逼  地线那么细。。。。

网友C:
猜测楼主不搞硬件

网友:
这个走线,确实很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連一個電容都沒有。。。電源線貌似也很細。。。

感谢指点,,电源线我加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  地线那么细。。。。

感谢指点,,地线我加粗下,,

网友:
楼主来找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楼主不搞硬件

确实不会画PCB,,一画PCB就头疼

网友:
这,,,,PCB太差了,建议搜一下,论坛里多得很的PCB布线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地线我加粗下,,

地線不建議手動拉線,吃力不討好,建議覆銅。

濾波電容要貼近芯片管腳擺放。

走線要就近原則。越短越好,這也是非直角的另一個目的。

ddr 線要等長處理。

网友D:
104集中放,LZ觉得是比较漂亮

网友:
建议楼主找些PCB布线方面资料先看下,这个只是把线连到一起了,基本没考虑电路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4集中放,LZ觉得是比较漂亮

要漂亮,不要性能。

网友:
楼主觉的电容是一家的,所以要整整齐齐,哈哈。
电源线走的细了,而且电容离芯片太远了。地线直接敷铜,你一根小细线走的也太寒碜了
还有地方为了直角而直角,norflash下部分,明明可以过孔往后挪挪直接往上拉,非要顶层拉个直角

网友:
后现代布线风格,楼主很有艺术细胞,我看好你。。。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我都改下,,电容放芯片近点儿,,地线敷铜,,

网友:
信号线貌似6-8mil,电源线多两mil?

网友E:
楼主直接用mcu驱动rgb的吗?

网友:
本身走直角,对于现在我们搞得PCB 大部分都没有任何影响,除非是1G*以上的高频。。。
走直角,要确保过孔内径大!西门子的很多板卡,内径都比线径粗了…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版图以及采用的元器件和实现的功能,再看看布线,退藕电容安装方式,确实够大胆的,很有个性。一般来说,这样的板子对布线要求以及元器件排列方式还是挺讲究的,建议在本论坛或者网上搜相关方面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哈哈。

网友F:
走直角的线 和抖动没有关系的;
SDRAM 不做等长也没有关系;
这板改善下地线和去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直角的线 和抖动没有关系的;
SDRAM 不做等长也没有关系;
这板改善下地线和去耦即可 ...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直接用mcu驱动rgb的吗?

带RGB接口的MCU

网友:
强迫症啊这是~

网友:
这种风格好,原理图和PCB一起画了。

网友E:
什么型号方便透露一下吗?我之前用的stm32+ssd1963方案,bom成本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型号方便透露一下吗?我之前用的stm32+ssd1963方案,bom成本有点贵了

SWM320,,

网友:
估计楼主的性格就是直爽型!

网友:
MCU四周放去耦电容。去耦都放芯片周围。
元件和布线没必要那么横平竖直。
没铺铜,没安装孔,有些元件名称。
接口C2,C3啥意思?

网友:
AD安装目录下面有很多例程,可以看看。。。。。。

楼主:
去锐角、去耦电容放芯片旁边、铺地,,打样试下去,,希望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各位坛友指点

网友:
其实搞硬件久了,都觉得自己tm有强迫症了。

网友:
量一下现在板子上的芯片管脚上的电压,感觉可能是压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锐角、去耦电容放芯片旁边、铺地,,打样试下去,,希望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各位坛友指点{:handshake ...

优化好了再打样,不要以为嘉立创的5块钱一次,就不用心去优化Layout。

网友:
楼主地线要粗啊,电源线也要粗。地线或者铺铜也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你发原理图出来吧,大家再热心检测下,估计不光是布线问题哈,毕竟打样一次也不容易,
看图像是只有一个小电源芯片,担心中

网友:
乱走直角不是NB,就是SB,一部分人例外。另外,电源线太细乃兵家大忌。

网友:
想当年,谁还不干点傻事呢
给楼主打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SWM320,,

谢谢楼主

网友:
明显不如直角好看

网友G:
楼主,你打包发上来,我帮你改一下,保留你原板的艺术特性。
你这玩意快触及到我对本论坛硬件工程师水平认知程度的极限底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連一個電容都沒有。。。電源線貌似也很細。。。

认证说没电容,就左边那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就自动布线不就好了,至少比你的强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打包发上来,我帮你改一下,保留你原板的艺术特性。
你这玩意快触及到我对本论坛硬件工程师水平认 ...

这么惨吗

那好,明天我上传上来,大侠帮改下,,我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没想到LZ画的图比我这个业余的还要惨不忍睹:)

网友I:
直线估计问题不大  电源要命  这是啥片子

网友J:
我觉得板子布线非常漂亮,很有美感,看得心情都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线估计问题不大  电源要命  这是啥片子

SWM320

这么多大侠都说是电源的问题,,那估计真的是电源的问题,,去耦电容距离芯片太远了。。地线没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板子布线非常漂亮,很有美感,看得心情都大好

这次你看走眼了,,楼上坛友说已经烂出极限、还不如自动布线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次你看走眼了,,楼上坛友说已经烂出极限、还不如自动布线呢

好不好用是一回事,美不美也是一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不好用是一回事,美不美也是一回事啊

网友:
为什么 晶振左边就不90度? 看着不舒服

网友:
SWM320一定要用速度快点的RAM,IS62的那些芯片肯定会抖的

网友:
金牌会员的楼主是来活跃气氛的吧。

网友:
电源线再加粗。顶层覆铜多加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打包发上来,我帮你改一下,保留你原板的艺术特性。
你这玩意快触及到我对本论坛硬件工程师水平认 ...

大侠你好,,已上传,,
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修正修正,,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板子画的跟玩似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RGB屏,握个手
//误会了,一看以为是LED RGB屏。仔细看来是LCD RGB屏。报歉

网友:
电容要尽量靠近器件。。。

网友:
朋友,你这水平还没入门,不要急着改板打样,免得浪费RMB,可以参照官网资料先学着做一块简单的DEMO,切记多学多看多记,不要急,问题要学会自己分析和解决,再有个两三年也就入门了

网友:
10几年了 第二次看到  电容跟原理图 一样 放一起的,还离芯片那么远。

网友:
什么芯片 429 吗 多少条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已上传,,
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修正修正,,我学习一下,谢谢  ...

好的,晚上弄,我们相互学习…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走的细了,地线可以直接敷铜,电容离芯片也太远了,去耦电容都放芯片周围。不过这个板子真美,手动狗头

网友:
这是艺术,超越了产品

网友:
中看不中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板子布线非常漂亮,很有美感,看得心情都大好

我看得心情也好!至少知道了硬件我不是最差的。

网友:
完全没考虑什么电磁特性,没读高中物理吗?

网友L:
楼主你不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不错,很好看,很漂亮,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不是来搞笑的吧?

哎,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菜,都low破论坛极限了

只能发奋图强,,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记得楼主是python大神,没想到还搞硬件,还蛮好看(好不好用先不谈,你就说好不好看吧){:lo ...

听大侠这么说,心中稍安,,至少我这审美还没出大问题

网友:
楼主画板子真的是赏心悦目啊,不过也只剩下赏心悦目了
ps:跨行的事情少干,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看得心情也好!至少知道了硬件我不是最差的。

其实楼主是牛人,无非一些基本注意事项经验不足而已,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本人是画不出楼主这样的艺术品来

网友:
关键是真好看啊,有经验以后,相信LZ可以画的好看又好用的。

网友:
楼主搞平面设计转过来的吧,这行不好干呐。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的风趣地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的风趣地鼓励

楼主可是这个论坛开源使用python做小工具最多的人了,我觉得首先可以先不着急说板子的布线的问题,比如部分人说楼主电容放少了,或者位置不对的,这个可以在现有的板子上面通过外接电容的方式去调试,如果真的可以改善最好了,比如针对很多人说的电源线的线宽的问题,可以自己在现有的把板子上面的电源走线上面焊接比较粗的导线的方式去测试和排除。

网友:
最简单便捷,也是最适合楼主的方式
加两个层,改成4层板,分别是地层和电源层,所有的电源或地引脚就近打过孔到电源层

网友G:
受楼主艺术精神鼓舞,实在是没忍住也想发挥一下,
灵感被激发了挡都挡不住,我在楼主的板子上改了一些,如上附件
大佬们见笑,勿喷,勿喷,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是欣赏楼主的艺术水平,在如此艺术造诣下都坚持把板子画完了,然后还贴片调试了
受楼主艺术精神鼓 ...

大神的布局好紧凑,,感谢大神指点,我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下,,谢谢大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的布局好紧凑,,感谢大神指点,我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下,,谢谢大神  ...

最近我也准备弄一弄Python,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有类似的板子画画,可以合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准备弄一弄Python,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有类似的板子画画,可以合作哈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我都改下,,电容放芯片近点儿,,地线敷铜,, ...

去耦电容离芯片越近越好,还要有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准备弄一弄Python,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有类似的板子画画,可以合作哈

流弊,流弊,暴躁老哥在线画板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太细了,直角问题不太大,另外如果再版不行,可能你的软件 问题了,你看看PCLK调高点试试,或者同步信号线极性穷举一下

网友:
老铁 你这电容都放得有问题  要无限接近芯片电源脚 电源线宽  走线都要注意的

网友:
应该是理论基础欠缺的比较多,多看看相关资料恶补一下吧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想起了我大一的时候画的板子,被吐槽成连连看的水平

网友:
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可能不是专业硬件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确实不会画PCB,,一画PCB就头疼

为啥要会画PCB呢,现在有人问我会不会PCB,不会,会不会搞硬件,不会。。我就是根本就不会任何硬件上的东西,我连个点亮LED灯都不会,我只会写协议做应用。请把底层做好,我只做应用。。哈哈。。
目的只有一个,远离硬件。。

网友:
挺好看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为啥要会画PCB呢,现在有人问我会不会PCB,不会,会不会搞硬件,不会。。我就是根本就不会任何硬件上的东 ...

我现在也是您这种心态…向论坛元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是您这种心态…向论坛元老学习

因为我发现,离硬件的距离,和工资多少成正比,离的越远,工资越高。。哈哈。。

网友:
楼主是个艺术家。。。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受楼主艺术精神鼓舞,实在是没忍住也想发挥一下,
灵感被激发了挡都挡不住,我在楼主的板子上改了一些 ...

很漂亮,这款板子是多久画出来的?

网友:
恕我直言,布线相当垃圾,只考虑走通

网友:
这线走得有点强迫症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受楼主艺术精神鼓舞,实在是没忍住也想发挥一下,
灵感被激发了挡都挡不住,我在楼主的板子上改了一些 ...

这器件布局和线路处理比楼主位的顺眼多了

现在不少工程师设计PCB时只要线路连通就行,追求的是器件排列整齐、好看,出了问题就怀疑芯片质量有问题……

网友:
恕我直言,看到这帖子我真替楼主开心,没掉进硬件的坑里。。。

我也想这样啊,奈何原理图、PCB、嵌入式程序、上位机程序,焊接调试都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还得帮同事调板子,恨铁不成钢的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漂亮,这款板子是多久画出来的?

记得他的原理图直接都编译不过的,首先改了他的原理图,
电容封装改小了,然后整板重新布局,拉线
下班后晚上弄的,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P:
这器件布局和线路处理比楼主位的顺眼多了

现在不少工程师设计PCB时只要线路连通就行,追求的是 ...

是的呢,你可以去看苹果手机的主板的布线,
不仅没有楼主位板子的艺术感,而且个人觉得很糟糕的
有些时候你强迫的东西可能真不是该产品的重点…
强迫可能仅仅是自己一种个人态度和喜好而已

楼主:
汇报下进展:

36楼我自己改的PCB,91楼 @leiyitan 大侠帮画的PCB,我都打样回来试了下,,两个板子都没有抖动的问题了

91楼 @leiyitan 大侠帮画的PCB自不必说,非常好,线非常短、电容距离芯片很近、电源线很粗、也铺地了,,所以没有抖动是情理之中的,,

36楼我自己改的PCB,只是很小的改动,布局没有改动,线长也没有大的提升,,主要的改变就是楼上各位大侠建议的“电容靠近芯片、铺地”,,

由此看来,抖动主要的原因确实如楼上各位大侠所说,是去耦电容和铺地的原因,,,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汇报下进展:

36楼我自己改的PCB,91楼 @leiyitan 大侠帮画的PCB,我都打样回来试了下,,两个板子都没有 ...

可以来张靓照康康么?
真是佩服你啊,坚持做出来还测试了
话说怎么从写软件做到画板焊板子了,
这个转行方向是个坑啊.....

网友:
梳子梳一梳,捋一捋,搞的艺术一点了!
对于楼主这种板子,有些板子NAND,NOR,SDRAM同时有的板子
速度不快的,近的引脚用T点连接方式布线和远的绕的过去的用菊花链布线,
明显楼主是T型爱好者

网友Q:
swd swdio 那4根线把整片地分开,地回路绕了好大一圈

网友G:
引用 网友Q:
swd swdio 那4根线把整片地分开,地回路绕了好大一圈

是的,早都注意到这一点了
就是有点远,所以我给他们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但是楼主的这个20PIN的大插座。。。。。
还是不想改变原作者的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来张靓照康康么?
真是佩服你啊,坚持做出来还测试了
话说怎么从写软件做到画板焊板子了,

小公司,啥都得干,,不像大公司专注一个方向

靓照:(飞线是我的锅,原理图错误,,电源指示LED没连到电源上

网友:
怎么感觉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是的,早都注意到这一点了
就是有点远,所以我给他们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但是楼主的这个20PIN的大插座。。 ...

这样可以少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可以少绕一点

玩出新高度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20P的插座直接换4PIN的插座
丢到上边去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不是做硬件了,能跑已经很好了

网友:
楼主很敬业的,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会画PCB,,一画PCB就头疼

找个Altium designer 的教学视频看一下 就明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是的呢,你可以去看苹果手机的主板的布线,
不仅没有楼主位板子的艺术感,而且个人觉得很糟糕的
有些时候 ...

这方面还可能受到终端客户的影响,像淘宝上好多板器件都是码得很整齐的。不少客户喜欢这样的布局,觉得排列整齐的好看,至于说性能方面……能用就行

还有一些产品的应用,早期是用一堆74逻辑芯片实现的功能,后续升级用了PLD芯片替换。但是有部分客户觉得PLD方案的芯片太少了,科技含量太低 如果不能改变客户的观点, 就只能尽量顺着客户来……

网友:
你这不只是不回画PCB吧,原理图也是一知半解,要不然你的去耦电容也不会这么摆了  铺地,加粗电源线,去耦电容靠近管脚,总线等长处理,敏感信号不要跟其他信号并行走,TOP和Bottom不要在一个平面上平行走线,防止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方面还可能受到终端客户的影响,像淘宝上好多板器件都是码得很整齐的。不少客户喜欢这样的 ...

都是过来人的老湿机啊
你说的这些坑人装逼的的做法我都干过,最多的时候在一个板子上干了几十个没用的BGA
还是要看什么情况什么场景做的什么人的生意,不然浪费体力

网友:
人间自有真情爱,总是套路得人心。LZ牛13。

网友:
下班看到欢乐贴,好久没见到这么单纯的技术贴了,好萌的楼主,一定是美术专业转行过来的。理想化的人,不过还挺漂亮和有艺术性,但是从布局布线来说,真的要说的太多了,就自动布线吧

网友:
楼主的PY上位机很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这板子感觉像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