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880耳机放大有噪声

楼主(2019-07-31):
电路上有输出一路音频电路,按LM4880规格书做的电路,在没有装外壳的情况下测试正常,装好铝的外壳后,   耳机里有轻微的嗒嗒嗒声,电源是MP1480+LM7805;没做过音频,用示波器也没测出什么,请教一下大概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PCB都不发一下截图,鬼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电位器位置的地和外壳相连试试。。

楼主:
图上耦合到耳机座的电容实际是470uF的,并联了个22uF的钽电容,就没噪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耦合到耳机座的电容实际是470uF的,并联了个22uF的钽电容,就没噪音了。 ...

这样会自激振盪。负反饋电阻20k再并联电容(容抗在20kHz时为20k),Ro 1k再并联R-C(10欧串联0.1uF)。剩下是地线分支布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