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能否当作频谱分析仪使用.

楼主(2019-07-31):
实验室里面有个SDS3000X的示波器,有时候要整改辐射和传导,这个示波器500MHz带宽,4GSa,是不是可以当作频谱分析仪来用?
下面是今天测的几个图,用fft函数实时变换出来的频谱.

不知道能不能测更宽一点的带宽.这里一次只测了1M,能不能一次测多点?

网友:
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频域和时域的区别。

网友:
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是两种不同的仪器

网友:
关键是这样做得到需要的信息没

网友A:
示波器动态范围不够,频谱仪有120dB以上的动态范围,示波器一般只有48dB。

网友B:
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力科的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的频谱功能很鸡肋,我一直没想通,好好的时域测量设备玩什么跨界呢?

网友:
相当于x和y的差别,没法搞

网友:
根本就是两种东西,频谱仪是一个接收机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仪器干专业的事

网友:
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是两种不同的仪器+1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泰克mdo3000示波器带频谱分析仪功能,其他一些示波器也有fft,不过基本都是实时频谱,是德一般是超外差扫频频谱分析仪。

网友:
分辨率达不到要求吧

楼主:
这个官网参考价格要9W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动态范围不够,频谱仪有120dB以上的动态范围,示波器一般只有48dB。

古大师.这个的动态范围是不是 15.5+94.8=110.3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古大师.这个的动态范围是不是 15.5+94.8=110.3dB?

示波器的频谱是对ADC采样信号FFT转换出来的,动态范围受限于ADC位数,转换结果的最小值只代表浮点运算精度,没有实际意义。

频谱仪是超外差接收机 + 窄带滤波器 + 对数检波器,原理完全不同于示波器。

网友:
以后会的,现在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频谱是对ADC采样信号FFT转换出来的,动态范围受限于ADC位数,转换结果的最小值只代表浮点运算精 ...

谢谢古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和惠美早期都生产过一种分体式频谱仪,下面的那台机器就是频谱的核心,上面的部分等于是个示波器,将输出 ...

这个示波器有xy显示的功能,但是还不会用...

网友(2020-01-13):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是实时频率成分,  示波器显示的是实时电压大小。 两个不同用途的仪器。       当然你的示波器非常快, 可人工去查看估算频率成分, 如示波器是测50HZ的信号,可以显示看到主要的频率+大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力科的示波器。

力科换脸的产物,最新的5000系列是力科某个4000系列换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动态范围不够,频谱仪有120dB以上的动态范围,示波器一般只有48dB。

大师,假如个别频率超标的特别严重,动态范围小也能勉强对付用吧?但是我有两个疑问:1.这种情况,需要示波器带宽上G才行吧?2.怎么接收发射的信号呢?普通10X探头和地线夹环路成个⭕?

网友:
示波器的fft功能用的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