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布线问题

楼主(2019-07-31):
现在做一个lora转接板,lora模组是邮票孔封装。在焊接lora模组底面能否走线?毕竟走线仅一层绿油绝缘,在温度和长时间老化会不会做成短路现象?
如图红色框内是否能走线?还有一个SPI接口,也不想打过孔换层。

网友:
你这种低压电根本不需要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担心的话,不还有丝印白油层吗?
我觉得有阻焊层就足够了。
另外,不过孔换层,这板子布得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担心的话,不还有丝印白油层吗?
我觉得有阻焊层就足够了。
另外,不过孔换层,这板子布得通吗? ...

先保证SPI,4条线不换层。

网友:
当然可以走线,过孔盖油就行了

网友:
自动布线都行:)

网友B:
有强迫症的我说: 焊接lora模组底面不要走线

网友:
你这个应用,电源线保证,其他线随便拉,随便绕,随便换层

网友:
没问题,一直这么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强迫症的我说: 焊接lora模组底面不要走线。

或许我也有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许我也有强迫症

其实,这个不是强迫症。
只是为了更加可靠考虑。

举个例子:
曾经碰到过一次,直插电阻的下面,有一个过孔,一般没有问题吧。
结果刚好这个线路板的这个过孔绿油没有完全盖了,
而电阻刚好有点破损,2者刚好碰到一起,短路了。

网友:
在板子上加个丝印shape放心用

网友C:
邮票孔模块下面一般不走线,如果要走线增加大片的丝印盖住走线 这模块下面贴防护层。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的地方是RF出来的地方阻抗匹配要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邮票孔模块下面一般不走线,如果要走线增加大片的丝印盖住走线 这模块下面贴防护层。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 ...

对,关键地方处理好,其他的看楼主心情吧

网友D:
不放心的话,红色方框内在丝印层放置一个方块,覆盖丝印可以更好的绝缘。

网友:
短路一般不会,注意下射频天线底下少点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票孔模块下面一般不走线,如果要走线增加大片的丝印盖住走线 这模块下面贴防护层。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 ...

匹配是用软件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放心的话,红色方框内在丝印层放置一个方块,覆盖丝印可以更好的绝缘。 ...

不错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匹配是用软件计算的。

软件模拟完了要用网络分析仪测试  量产后还要看rx tx throughput ber 这些参数都要看的  如果只是玩玩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