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做个3D打印,发现价格比我想象中的要低不少......

楼主(2019-07-31):
今天第一次做个3D打印,发现价格比我想象中的要低不少......
140元,两个件,一个是透明板,一个是后盖。
准备开模具,所以想试个首版  ,其实我这个样子的壳体网上公模多的事,但我总感觉不是这里有点不爽就是那里有点不合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开个适合我自己用的模具拉倒。
涉足了一个我最不看好的仪表,低压综合这个臭水坑。  今年的新增业务就是OEM贴牌生产,客制化开发,赚点辛苦钱。同时希望多结交点销售人脉能带动别的产品的销售

附上我的二维码,没事瞎扯蛋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3D打印还能打出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还能打出透明的?

是的,再三经过确认,透明的可以打印,只是加工精度稍差一点

网友B:
价格不贵,就是脆。
强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贵,就是脆。
强度不够。

3D打印一般只用来验证尺寸等,强度要求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D打印一般只用来验证尺寸等,强度要求不高

嗯。我打印过一次,用力就断了。后来做手板了。

到底是手板还是首版?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打印过一次,用力就断了。后来做手板了。

到底是手板还是首版?

光敏树脂打印的就这样。你可以根据实际指定FDM(精度低一点)或SLA(价格不讨好),同时要指定材质,总有一种合适你。

网友:
3D打印只是用来验证设计有没问题,不好当产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还能打出透明的?

有透明树脂,但打出来不会像有机玻璃那样清澈透明,会有点磨砂感。

网友:
开模多少money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贵,就是脆。
强度不够。

可以选尼龙材料,强度接近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尼龙材料,强度接近手板

我问的价格尼龙4元一克,蛮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再三经过确认,透明的可以打印,只是加工精度稍差一点

请问一下,这个模型是用autoCAD画的吗?如果不是,是用什么软件画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模型是用autoCAD画的吗?如果不是,是用什么软件画呢?谢谢 ...

不是autocad, 是solidworks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autocad, 是solidworks

谢谢回答,再弱弱的问一下,使用autoCAD是不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答,再弱弱的问一下,使用autoCAD是不是做不到?

估计也可以,但我不太清楚autoCAD,   我知道做模具和板金外壳。solidworks要专业很多,可能autoCAD要实现起来稍麻烦一些吧

楼主:
绝大多数报价精中在3w附近

网友G:
楼主可以给出这家3D打印的联系方式么,私信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比大拇指大一点的东西,两部分,收了220元,先前一家报价4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尼龙材料,强度接近手板

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敏树脂打印的就这样。你可以根据实际指定FDM(精度低一点)或SLA(价格不讨好),同时要指定材质,总有 ...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还能打出透明的?

有透明的树脂的,不过不是很透,肯定没有亚克力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透明的树脂的,不过不是很透,肯定没有亚克力透。

毛玻璃感吧

网友:
140元2个件,挺便宜的

网友:
要是拿机床开铝合金的话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给出这家3D打印的联系方式么,私信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比大拇指大一点的东西,两部分,收了220元 ...

淘宝搜  3d 打印,销量排名前2位的,报价都差不多这个价的。

网友I:
我们做手板在3D打印服务上门已经花过有10w的金额了。
以前都是找淘宝的,按图报价,可以开票,打多了可以讲讲价,主要是打光敏树脂和原色和透明
后来接触xx工厂(非广告),可以在线下单,可以自己选好多种材料(纤维、尼龙等),还可以直接选潘通色进行喷漆上色,价格会加挺多,发货速度也挺快。这家透明件默认喷光油,个人建议可以跟客服说不喷,那么会半透明效果,但是组装起来好很多。

网友:
为什么我打印的小东西要的好贵,5.6g   380元

网友:
打印出来啥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贵,就是脆。
强度不够。

有高强度的特殊树脂,砸都砸不烂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们做手板在3D打印服务上门已经花过有10w的金额了。
以前都是找淘宝的,按图报价,可以开票,打多了可以讲 ...

什么工厂,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工厂,想知道!

可百毒“wenext”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高强度的特殊树脂,砸都砸不烂

谢谢告知。。。。。。

网友:
那家工场还可以CNC,但是价格很贵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嗯。我打印过一次,用力就断了。后来做手板了。

到底是手板还是首版?

可以用PLA加碳纤的材料或者ABS,强度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PLA加碳纤的材料或者ABS,强度不错的。

谢谢告知。。。

网友:
这壳子密封不?

楼主:
有前盖和后盖, 装配好后就是完整了,但有透气孔散热用

网友M:
  打印的外壳质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印的外壳质量不行吧?

还比较满意的,
就是透明的板的精度不行,不过这个也在意料之中,毕竟透明的材料打印现在精度差。 后壳不透明的材质和CNC的 没有有什么明显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比较满意的,
就是透明的板的精度不行,不过这个也在意料之中,毕竟透明的材料打印现在精度差。 后壳不 ...

打印的实际物品怎么样?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给出这家3D打印的联系方式么,私信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比大拇指大一点的东西,两部分,收了220元 ...

自己可以估算下
一般是2块钱一克,算上损耗大概2块6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可以估算下
一般是2块钱一克,算上损耗大概2块6

私信发给你啦

网友:
光敏树脂打出来不是完全透明,但可以透光

网友:
实际物品能拍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