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加密狗 最后放弃使用STC15 最后使用凌科芯安

楼主(2019-07-31):
如题 感觉STC15 比别的芯片多花点钱,也能破解出来。最后使用北京的 凌科芯安芯片
用起来不错。以后有产品需要加密的,我就会把一些重要的数据或计算什么的放在这个芯片里面,返回结果就行,这样产品就不担心被复制了。

网友A:
比较好奇,这个芯片如何能保证不被复制?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芯片如何能保证不被复制?     难道是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B:
也可以选择新唐带SPROM的产品。最便宜的MS51FB9AE引脚兼容N76E003,价格和N76E003相当。片内有128字节SPROM可以用来放秘钥等等需要保密的关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这个芯片如何能保证不被复制?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很难破解

网友:
一直好奇,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用到加密芯片?

网友:
>片内有128字节SPROM
Is it just Flash Memor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选择新唐带SPROM的产品。最便宜的MS51FB9AE引脚兼容N76E003,价格和N76E003相当。片内有128字节SPROM ...

sprom在那人规格书中有提到。我只知道aprom,ldrom。谢谢

网友D:
单线串口的吗?之前也用过,话说它们家服务做的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线串口的吗?之前也用过,话说它们家服务做的特别好。

对,有串口 IIC  SPI几种通信
服务我没感觉不怎么样,我一说小客户一年用量不大,销售直接不鸟我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网友:
也是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串口 IIC  SPI几种通信
服务我没感觉不怎么样,我一说小客户一年用量不大,销售直接不鸟我了,发信 ...

有没有芯片手册传上来看看?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芯片如何能保证不被破解?

网友:
lz能讲解下,用的具体是哪个型号吗,谢谢。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芯片如何能保证不被破解?+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rom在那人规格书中有提到。我只知道aprom,ldrom。谢谢

没看懂你所说的。
新唐的M0芯片基本全部都有SPROM的,大小从几百字节到几K不等。
现在新出的MS51系列芯片工业级8051芯片也增加了128字节的S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