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虚拟定位的手机APP

楼主(2019-07-31):
请大家给推荐一个虚拟定位的手机APP,能实现微信打卡的功能。之前用的“大牛助手”,现在不能用了。。。
安卓或苹果都行,付费的也可以(免费最好)。手机最好不需要ROOT或越狱。华为手机试了好多软件没root成功。

网友:
我也试过装虚拟定位的软件 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用的钉钉打卡 都能被钉钉识别出来 最好的办法是专门整个手机让同事帮忙打卡

网友:
放一个旧手机到公司,装上dingding.然后用远程软件控制。

网友:
可以找个老手机,安卓6的,很多免费的可以用。
我有几部当年四五千买的,可以半价卖给你

网友A:
有一个,在我的老手机上面,明天我给你找找,可以按日交费,一日只需1元,很方便,试f过微信定位没问题

网友:
钉钉要人脸识别打卡,没法带打卡了

网友B:
目前在用3楼方案,远程回去打卡。或者是手机丢公司同事代打卡。 对付GPS终极办法是,弄个GPS信号发生器,随便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用3楼方案,远程回去打卡。或者是手机丢公司同事代打卡。 对付GPS终极办法是,弄个GPS信号发生器,随 ...

怎么弄啊  有外接设备可以实现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在我的老手机上面,明天我给你找找,可以按日交费,一日只需1元,很方便,试f过微信定位没问题 ...

好,一天一块钱也还行~

网友:
GPS JoyStick  免费的,不过可能要装谷歌才能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啊  有外接设备可以实现也行啊

Hachrf.....

网友C:
之前用过fake location,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

网友D:
我们是要连接公司的WIFI 加定位  才能打卡成功,这个好像没法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fake location,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

必须root才能用~

网友E:
来个iPhone的不需要越狱
电脑要下载安装 爱思助手或者苹果的itunes
这个软件解压直接可用支持到12.3
https://pan.baidu.com/s/1EWNtyRrk2u6asJypfUFQ5w
提取码:hl2x

网友F:
弱弱的想问下,什么情况下需要虚拟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iPhone的不需要越狱
电脑要下载安装 爱思助手或者苹果的itunes
这个软件解压直接可用支持到12.3

非常感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想问下,什么情况下需要虚拟打卡?

做销售的,经常在外面,需要定位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iPhone的不需要越狱
电脑要下载安装 爱思助手或者苹果的itunes
这个软件解压直接可用支持到12.3

请问一下,解压之后怎么安装呢,用爱思助手添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iPhone的不需要越狱
电脑要下载安装 爱思助手或者苹果的itunes
这个软件解压直接可用支持到12.3

原来是windows程序   谢谢  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销售的,经常在外面,需要定位打卡~

让销售组支持外勤打卡呗,定位到客户公司或拍个照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要连接公司的WIFI 加定位  才能打卡成功,这个好像没法处理吧

家里的路由器SSID改成跟公司一样的,如果还不行就把路由器的MAC也改成跟公司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一天一块钱也还行~

就是这个了。
这个可以包月,或者一天都可以。有时为了应付查岗,就买一天,一块钱。反正我使用的微信定位完全没问题,位置可以随便设置,还可以模拟走路或开车状态,共享位置也没问题。
我的googleplay下载的。

下载地址,需要科学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huan90s.location&hl=z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个iPhone的不需要越狱
电脑要下载安装 爱思助手或者苹果的itunes
这个软件解压直接可用支持到12.3

能否再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