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达林顿管B级电压比E级电压高电流倒灌的问题

楼主(2019-07-31):
如下图,就是一个电容充电放电的电路,达林顿管T2 MJD127是用来放电的,前面mos管是控制充电时间的,开机时延时充电,实测时T2的B级会有24V电压,E级0V,就会导致B级流向E级,给电容充电。是因为MJD127的原因吗,我看资料有BE之间有两个泄放电阻的,有没有其他的元件可以满足的,不想用mos太贵了。

网友:
B串二极管,使电流只能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