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 移动硬盘盒买哪种,稳定性比较好?

楼主(2019-07-31):
要求连续大量数据读取(比如一次涉及100G以上数据读写),硬盘盒不会发热过大,
或者即使发热大的情况下,不会有掉线,或者速度不稳定,数据错误的情况出现

楼主:
之前买了个英菲克的,用着感觉挺好,平时传送速度也能到100M/s,用着挺满意的

直到今天,发现这货原来是个辣鸡

买了个二手盘,准备测试下是否有坏道,用disk genius慢扫,每次到5%左右的地方,disk genius必然报错,并且自动退出,我都怀疑js修改硬盘固件,不让dg扫描了

后来摸了下,发现硬盘盒发热严重,还怀疑是接触问题,或者散热问题。

无外壳测试,dg照样退出
这就起了怪了

买移动硬盘盒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用了很久,才发现USB3盒

于是放了个一直在用的好盘测试,dg竟然还是自动退出,不过是扫描到7%到时候退出的

最后怀疑可能是移动硬盘盒的问题。
这些盘都是320g大小,5%异常退出,就是连续高速读取16G左右数据,硬盘盒就会不稳定

通过sata接口(光驱位硬盘盒)进行dg慢扫,dg果然不会自动退出,这说明平时一直在用,甚至还觉得不错的usb3 移动硬盘盒其实是有稳定性问题的
(平时数据操作,一般不会连续16g,dg慢扫地硬盘i/o可能强度更大,所以没有暴露出问题)

所以,如何买到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usb 3 移动硬盘盒呢? 要求2.5寸的

网友A:
1153e的硬盘盒,十几块买过,正常使用无问题

网友:
我看很多人都推荐一批希捷的NAS拆机硬盘盒
或者是移动硬盘拆机的盒子

淘宝上搜索一下"希捷 拆机"
应该有

叫"希捷睿翼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的硬盘盒,十几块买过,正常使用无问题

大数据量读写,测试过么

你看下二楼说的英菲克辣鸡

一般情况下,你是发现不了它辣鸡的

网友B:
usb3.1  nvme ssd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1  nvme ssd盒子

这个不是用来放机械硬盘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数据量读写,测试过么

你看下二楼说的英菲克辣鸡

500G硬盘查有没有坏扇区,40多分钟无差错,维持在100M/s左右,没接过更大的硬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G硬盘查有没有坏扇区,40多分钟无差错,维持在100M/s左右,没接过更大的硬盘啦 ...

40多分钟无差错,维持在100M/s左右,你怎么测的?
你试过用diskgenius慢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多分钟无差错,维持在100M/s左右,你怎么测的?
你试过用diskgenius慢扫么? ...

就用HDtune pro啊,100M/s应该是平均速度,我可能看错了,因为内磁道速度肯定会比较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的硬盘盒,十几块买过,正常使用无问题

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

这款好像也不行

dg慢扫3分钟,也报错,据说是个大牌子,怎么菲妮克辣鸡一样呢

这货标版自己用了几个固态电容,用料好,可以提高移动硬盘稳定性,卵用没用

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HDtune pro啊,100M/s应该是平均速度,我可能看错了,因为内磁道速度肯定会比较慢的 ...

dg慢扫比hdtune专业很多吧,基本和mhdd差不多专业了

楼主:
怎么找一个稳定可靠的usb3 硬盘盒呢

orico算大牌了,可还是辣鸡一个啊   【见12楼】

直接放光驱位硬盘盒,sata连接,扫描是不会报错的,一上usb3硬盘盒,扫描很快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一个稳定可靠的usb3 硬盘盒呢

orico算大牌了,可还是辣鸡一个啊   【见12楼】

闲鱼买 斐讯啊,15元,牛逼的很

闲鱼搜:移动硬盘盒 TYPE-C

白色的,内部有橡胶减震,做工不错,主控是JMS576?还是啥,SSD都能满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

这款好像也不行

看描述,都是几分钟就坏,有可能是USB接口带载不够造成的,换双公头USB的数据线试试,很多老款硬盘,电流很大,现在新出的都很小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买 斐讯啊,15元,牛逼的很

闲鱼搜:移动硬盘盒 TYPE-C

斐讯出的是路由,什么时候出硬盘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斐讯出的是路由,什么时候出硬盘盒了?

出了,你搜搜,可以先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了,你搜搜,可以先百度

奇怪淘宝并没有这个牌子的任何东西,屏蔽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淘宝并没有这个牌子的任何东西,屏蔽了好像

是的,斐讯没翻车之前,马云就说这个是骗子,全网屏蔽

闲鱼上有,但是不能用斐讯这个词搜

转转,并夕夕也有

网友:
矿坛上有出的,85块五个包邮,我在办公室组团买了一批,用着没有问题,当然没有专业测试

网友:
斐讯的东西现在是淘宝和闲鱼都屏蔽,当然你可以用型号或者谐音搜索到

网友E:
记错了,是7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之前用JMS578的易驱线做nas的外接,很稳定,后来买了4个希捷的拆机硬盘盒,有拆机贴说是asm1351E,但我到手的是jms577。这个是希捷定制的芯片(或固件)。用在nas外接usb,几个星期了,稳定工作。连续拷入大约50G,速度稳定。之前用一个jms566的硬盘盒接树莓派上当下载鸡,跑几个月不关机。有一个orico的硬盘盒,是asm1351e的主控,刷了支持trim的固件,装了一个850evo的500g的ssd,指示用来备份数据,正常使用OK,没有大量测试。其他还用过一些杂牌的硬盘盒,都是台湾小厂的主控,什么银灿(ino)之类的,不稳定。买盒子,先看主控,然后好的USB线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烫到当暖手宝

买那种整块铝雕出来的外壳,还不错。我有一个256G的,长时间读写,也就是40来度的样子。

网友:
机械硬盘不热,固态肯定热,最好选铝壳,速度稳定就行,不用太好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错了,是7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9974&extra=page%3D1

你用dg试下usb3口慢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斐讯出的是路由,什么时候出硬盘盒了?

斐讯那个确实不错,我自己用的感觉挺好。淘宝也能找到,搜 type c 硬盘盒。

网友H:
今天在闲鱼下单了一个斐讯硬盘盒,15元,邮费5元,到货了看看怎么样

网友:
这类产品都很一般的;建议买dell或华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在闲鱼下单了一个斐讯硬盘盒,15元,邮费5元,到货了看看怎么样

关键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斐讯那个确实不错,我自己用的感觉挺好。淘宝也能找到,搜 type c 硬盘盒。 ...

外壳金属,还是塑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dg试下usb3口慢扫?

慢扫没试过,但是一次性拷1T的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
哪位   raid 的硬盘盒推荐一下//

网友:
一直在用10多块的,也没啥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

闲鱼搜:移动硬盘盒 TY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金属,还是塑料的?

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扫没试过,但是一次性拷1T的数据没有问题

外壳是塑料,不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闲鱼搜:移动硬盘盒 TYPE-C

TYPE-C ? 电脑usb口,用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TYPE-C ? 电脑usb口,用不了?

应该是硬盘端type c,电脑端与原来一样。

网友J:
我测试了我的Orico硬盘盒,同12楼,主控JMS578。没有发现问题。

我的电脑是USB2.0接口,移动硬盘是SSD,DG 坏道检测与修复 选择慢的那种,正常,SSD硬盘在盒子里,没有开盖(盖子闭合),硬盘也不发热,当然SSD盘全盘的检查时间较短。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

这款好像也不行

这货我用过,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货我用过,垃圾货

你怎么发现这货辣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测试了我的Orico硬盘盒,同12楼,主控JMS578。没有发现问题。

我的电脑是USB2.0接口,移动硬盘是SSD,DG ...

USB2.0慢速一般没问题,usb 3没问题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硬盘端type c,电脑端与原来一样。

比tiny usb稳定?

网友J:
引用 楼主:
USB2.0慢速一般没问题,usb 3没问题才好用吧

还好,我的硬盘盒子在USB 3.0下测试了一遍DS 慢扫,也没有发现问题。还是SSD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好,我的硬盘盒子在USB 3.0下测试了一遍DS 慢扫,也没有发现问题。还是SSD盘。 ...

用的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买过几个orico,3.5寸的,非常稳定

但是奶东买到2.5寸,dg慢扫几分钟就挂掉了

网友J:
就是你说不行的那种。JD 28元的

网友L(2019-12-17):
引用 楼主:
用的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买过几个orico,3.5寸的,非常稳定

但是奶东买到2.5寸,dg慢扫几分钟就挂掉了{:s ...

楼主选到了好用的么,接3.5寸机械盘用的。

网友:
VL716方案的,天天操,夜夜操,ssd,wtg,没出过幺蛾子~~~

网友:
可以看看绿联,单盘多盘的好几个型号

网友:
Century世特力官网 — 裸族 硬盘盒 硬盘座 拷贝机 我买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一个稳定可靠的usb3 硬盘盒呢

orico算大牌了,可还是辣鸡一个啊   【见12楼】

orico我买了两个了。。都是usb接口处松动坏掉,大概平均一个用一年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选到了好用的么,接3.5寸机械盘用的。

3.5的买那种希捷拆机盒就行了,最便宜的是35包邮,现在好象涨价了,做工和性能都很好,我买了两个。这玩意儿是美亚羊毛党的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你说不行的那种。JD 28元的

dg慢扫,dg会异常退出,但是硬盘直接sata口接入,dg慢扫没问题
说明奶东这个硬盘盒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选到了好用的么,接3.5寸机械盘用的。

我是2.5寸硬盘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3.5的买那种希捷拆机盒就行了,最便宜的是35包邮,现在好象涨价了,做工和性能都很好,我买了两个。这玩 ...

哪个型号的希捷拆机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型号的希捷拆机盒?

8T那种,叫什么expansion,做工灰常精致,甩国产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