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能否同时连接两个音箱

楼主(2019-07-31):
我有一个蓝牙音箱,显示器自带一个,我想实现播放视频时候两个同时输出,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的 相当于多个声音输出设备,在声音配置里设置一下。

网友A:
我试过笔记本外接一显示器,两个显示器分别播放两部电影,两部电影的声音分别输出到不同的设备,各看各的。WIN7
但未试过同一声音同时输出到两个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笔记本外接一显示器,两个显示器分别播放两部电影,两部电影的声音分别输出到不同的设备,各看各的。 ...

你电脑上有两个声卡么

网友C:
最恨这个HDMI中带音频的,一插显示器,声音输出默认就到显示器去了,显示器有音箱的也就罢了,也能听个响,但是显示器没有音箱的,你默认转那边干什么?

每次都要调一下,比较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恨这个HDMI中带音频的,一插显示器,声音输出默认就到显示器去了,显示器有音箱的也就罢了,也能听个响, ...

你经常插拔hdmi线?

网友:
试了不行声音信号只能选择一个

网友:
音频输出插座,  DIY多一个 插座并联, 或 淘宝 一分二 耳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上有两个声卡么

我接的是电视,HDMI接口,所以有声音输出到电视。
另外我插耳机到笔记本本身的接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