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hz发射\接收器,成品检验要怎么做?

楼主(2019-08-01):
我用现成的SX1278  433Mhz模块 做了些收\发模块,开关量输出的,
现在要考虑怎么做成品检验,请假大家这类遥控的检验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射频综测仪?

网友:
RF综合测试仪。发射要测发射强度,接收要测接收灵敏度。

网友:
发射:一个是频率,二是调制方面的,根据调制方式确定,三是输出功率,四是频谱,比如主频的,带外的谐波什么的是否满足要求,还有其他的各种参数。   接收部分:1是接收中心频率,2是接收灵敏度,3是镜频抑制度(如果是非0中频接收方案),4是领频干扰抑制,5是同频干扰抑制,6是正常情况下的误码率,7是针对收发可能都有的问题,比如本振泄漏一类的,包括晶体的对外辐射干扰,你总不能顾着自己而干扰别人吧:)。

网友A:
要测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没有那个条件及经验我建议就不要去测试参数了,直接看结果吧,比如拉下距离看下作用是否够,还有就是操作一下看看是不是可靠响应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测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没有那个条件及经验我建议就不要去测试参数了,直接看结果吧,比如拉下距离看下作用 ...

没条件的话,确实只能拉距离。批量产品拉距离的滋味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