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知道普通耳机线的那种漆包线材哪里有卖么

楼主(2019-08-01):
平时焊接的时候用细的漆包线感觉太细感觉很容易断,粗的那种又太硬,不好连接。
拆了一根耳机线,感觉这种线很不错,漆包线多芯,还有棉线抗拉,柔韧度也好,焊接起来也很省事。
问问坛友有没有知道这种线哪里买,某宝上面要怎么搜,我搜了耳机线结果都是成品那种。
另外有没有人测试过这种线的通电流能力。

网友A:
淘宝上卖美标硅胶线就跟那种线差不多,这周刚买了一点
内部就是镀锡多股铜线,你搜索"硅胶 awg"就有了
不过里面没有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卖美标硅胶线就跟那种线差不多,这周刚买了一点
内部就是镀锡多股铜线,你搜索"硅胶 awg"就有了
不过里 ...

嗯,硅胶线是比较软,但是好像一般外皮都会较厚一点,感觉使用起来没有漆包线那种方便,不用去皮直接烫焊

网友:
多股漆包线,丝包线

网友:
漆包线  飞线 还是单股的好,淘宝上多少直径的都能买得到。

网友:
如果是做飞线我常用耐高温线,柔软,多次焊接外皮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