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动机是当发电机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9-08-01):
有个项目,由于体积原因,想用永磁同步电动机是当发电机用。功能性测试,目前可以用,但是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有什么危害,比如对电机温升的影响,输出电压稳定性,主要是对这样应用的可靠性不了了解。
有了解电动机或发电机的,给提一下建议!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危害,很多地方都是拿pmsm当发电机用的,注意散热就行,多大功率,是否独立风扇散热,如果不是,如果不是,注意不要长时间低速运行

网友:
电动机和发电机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其过程是可逆的。电->机械能  或  机械能->电。

网友:
过载性能,永磁磁力不会消失,过载后果很严重,励磁的话,过载反应灵敏,励磁迅速减少就行。机械机构有惯性在那里,转速不能突变的。

可能现在有新解决方案吧。

楼主:
永磁电动机是不是发电效率比发电机小。 同功率(300W)市场上的发机电个比较大。会不会在输出相同功率条件下,电动机发热比发电机大很多。会不会长时间运行至电动机过热?
电动机当发电机用可靠性、和稳定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