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赛仪器及主要原件清单,麻烦大神分析

楼主(2019-08-0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500MHz,双通道)

带 Z 轴输入端子的示波器(100MHz)

函数发生器(50 MHz,双通道)

任意波信号发生器(1MHz)

频谱分析仪(1GHz)

频率计(500MHz)

功率分析仪

数字毫伏表

程控直流稳压电源

LCR 数字电桥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以太网交换机(通用 4~24 端口百兆/千兆)

网线通断测试仪

能读 TF/MicroSD 卡的音频播放器(或有此功能的手机)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DSP 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量角器

5 米卷尺

2. 主要元器件清单

三脚架(高度 60~80cm)

可控电动云台(水平转动,水平及垂直两维转动)

四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超过 420mm)

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30cm,宽度≤26cm)

舵机(10~20W)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嵌入式开发系统板

TI 处理器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DDS 芯片或模块

超五或六类网线及 RJ45 插头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可见光三线激光光源(满足中学物理教学实验用即可)

超声波探头(频率 20kHz~50kHz)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变容二极管

TF 卡(8GB 及以上)

SD 卡(8GB 及以上)

激光笔

A/D、D/A 转换器

超级电容

厚膜无感电阻(8Ω或 16Ω,不小于 15W)

大功率器件

高频磁环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发光二极管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麦克风

蜂鸣器

扬声器

楼主:
四旋翼,小车不说了,我觉得有音频功放

网友:
怀念以前准备电赛的日子,从器件清单上上看,电赛也在慢慢的具有时代特性

网友:
可能有道题要做智能网线测试仪器

网友:
1、
功率分析仪

程控直流稳压电源

根据这两个估计,是不是要做开关电源模块。不知道是升压、降压、还是升降压的?

2、
频谱分析仪(1GHz)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根据这个两个估计,是不是做无线通信系统,频谱分析仪是1GHz,估计是315MHz或者433MHZ,通过频谱仪调试信号强度,估计有通信距离要求。

3、
频率计(500MHz)
DDS 芯片或模块
根据这个两个估计,做简易的信号发生器。

4、
可控电动云台(水平转动,水平及垂直两维转动)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根据这个两个估计,可以做图像查找、识别、跟踪。如果无线收发模块是定向的,可以与电控云台配合做成“静中通”,模拟卫星通信,中星16就是Ka高通量宽带卫星。
5、
电动小车,就看和哪个配合了。

6、
超级电容,这个估计有掉电后系统时钟要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或者掉电保存参数的。

网友:
电源类的题目,可能会哪些啊。 程控直流稳压电源吗

网友A:
是不是说 日本靠什么 索尼杯 瑞萨杯 之类的 摸清了我国大学的教学及科技水平?

网友B:
离我参加国赛的时间已经过去5年了

网友C:
看到有网线、TF卡、SD卡…
看来这下子要搞fpga网络传输、单片机数据读写tf和sd卡了吧

小车大概率主要是大专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网线、TF卡、SD卡…
看来这下子要搞fpga网络传输、单片机数据读写tf和sd卡了吧

大专有专门的仪表和器件清单,我没上传;我传的是本科的

楼主:
请教
1、直流稳压电源不稀奇,今年专门强调“程控”,有何深意?
2、无线通信的题目肯定有,具体我就说不上来了
3和4、说不上来
5、这个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我参加国赛的时间已经过去5年了

应该过去偶数年呀

网友:
感觉会有自稳云台的项目。

网友:
1. 三线激光光源能做什么?+摄像头能测距;
2. 不同长度网线,仪器题,测带宽、串扰或者反射,总不能是比谁网线做的好;
3. 超级电容,磁环和大功率开关器件,能量收集或者ups吧;
4. 无感电阻、音频播放器,信号题出功放就搞笑了;
5. 小车四轴不表,送分题 提前准备 万事大吉;
6. 三脚架,云台,大功率舵机,摄像头,玩法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 日本靠什么 索尼杯 瑞萨杯 之类的 摸清了我国大学的教学及科技水平? ...

用点大脑,摸你大学有毛用,还科技水平,请问这里有何科技呢

直接调出你买了什么元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
1.负载设备智能识别(和往年类似)、监控:2.音频信号采集,处理,存储,然后总插卡音箱回放;也可能是特定音频文件,插卡音箱播放,作品来采集、处理、识别等;3.激光制导类功能,在云台系统上实现;4.新能源汽车类,继续炒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网线、TF卡、SD卡…
看来这下子要搞fpga网络传输、单片机数据读写tf和sd卡了吧

我也是觉得fpga做网络协议,单片机做tf卡的读写和mp3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 日本靠什么 索尼杯 瑞萨杯 之类的 摸清了我国大学的教学及科技水平? ...

思路清奇

网友:
第一次见网线的题目,感觉越来越贴近实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 日本靠什么 索尼杯 瑞萨杯 之类的 摸清了我国大学的教学及科技水平? ...

想多了。别那么意识形态

网友:
随便猜猜:三脚架+云台,搭载 三线激光光源和摄像头,两个自由度扫描 分析地形,然后小车避障;

网友D:
材料有TI嵌入式控制系统(Linux?),又FPGA, ; 上面的网友说,可能是设计个频谱仪;几天时间能做出这么复杂的设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材料有TI嵌入式控制系统(Linux?),又FPGA, ; 上面的网友说,可能是设计个频谱仪;几天时间能做出这么复 ...

我感觉这几样不是同一题的……

网友:
这要做出几个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