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最低成本的NULINK图纸和固件

楼主(2019-08-01):
如题,官方开发板是有图纸,但是对应的固件不懂在哪里找?有人能提供吗?或者有比较全部的资料?

楼主:
手头有个某实买的几十块的,最近闲,想找个图纸和固件自已做做看:)

楼主:
没人有这个的资料吗?

网友A:
安装文件目录就有固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目录就有固件的呀

谢谢,你是指下面这几个吗?

有没有这几个的详细介绍?

网友B:
ICE_ISP.BIN  是LDROM
NULINK1FW.BIN 是 固件

下面是这个网址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烧录的
http://bbs.21ic.com/icview-1725166-1-1.html?ordertype=1

网友B:
另外几个应该是二代仿真器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E_ISP.BIN  是LDROM
NULINK1FW.BIN 是 固件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几个应该是二代仿真器的固件

再请教一下大神,Nu-Link/Nu-Link Pro/Nu-Link Me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B:
Nu-Link Pro  是带离线下载功能的
Nu-Link Me  是开发板载的仿真器
软件是一样的,只是硬件只是有没有EEPROM
这几个都是一代的仿真下载器

最近几个新的开发板带了二代仿真器,直接就带了EEPROM,应该是已经直接离线下载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Link Pro  是带离线下载功能的
Nu-Link Me  是开发板载的仿真器
软件是一样的,只是硬件只是有没有EEPRO ...

哦,那这几颗他的主控芯片都是一样的吗?他的主控芯片是不是都是固定的,可不可以选个最便宜的来做?

网友B:
主芯片是一样的,NUC120RE3XX 系列芯片,后边两个X后缀是版本,有几个版本的,现在一般是DN版本,一颗十多块钱,前一阵子有活动时几块钱可以买到,现在没有活动价了
如果只是自己用,网上直接买个加邮费45元,要是想折腾,也可自己做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是一样的,NUC120RE3XX 系列芯片,后边两个X后缀是版本,有几个版本的,现在一般是DN版本,一颗十多 ...

我已经有了,就是想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