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仿真软件到底有没有人用?

楼主(2019-08-02):
数字电路还好说,器件接法厂商手册基本都搭建好了,修改的空间也不大,关键是模拟电路,以前没有计算机模拟,估计都是抄前人的和自己搭电路实践,现在有了计算见模拟,但是发现如pspice软件,资料少,论坛谈论的也少,这类软件是没有人用吗?想想计算机主板那么复杂的电路,到底怎么设计出来的啊?不可能实际搭建电路测试把?比如,如果主板设计过程中,发现一个电容或电阻有问题,怎么改数值或电路啊?

网友A:
主板基本是数字电路

网友:
实际PCBA上 换元器件呗

网友:
因为论坛里大都是玩单片机的  玩电源的高手仿真都玩的溜得很

网友:
有啊,ltspice我经常用。

网友:
我一直用Ltspice,只要器件模型比较靠谱,仿真还是比较接近的。针对规模稍大的模拟电路,可以根据功能进行划分,分开进行局部仿真。

网友:
当然有用...

网友:
目测刚入电子设计行业

网友:
以前一直用proteus,打不了板,用来仿真验证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都是直接PCBA上换元件。哈哈

网友:
当然用,并且很有用。

网友:
对于仿真的认识,当初我也是和多数人一样,期望一个设计能在仿真工具里面完全可以输入原理图,然后一运行就得出输出结果。而当我真正开始深入使用仿真工具的时候,渐渐地意识到,仿真的核心在于能把电路问题先简化为某个基本电路模型,然后就具体问题运行仿真。逐个突破,花繁为简,最后综合得到一个正确的设计。Ltspice是个非常优秀的工具,没有之一

网友:
数字电路也用FPGA仿真,就是贵
平时自己搞模电用各厂自己的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引擎都是一样的

网友:
经验少的时候多用用,可以降低出错率
经验多了以后,一般只在遇到没把握的电路时才会用,其他的经常用的电路就没必要再仿真了

网友:
楼主说的那计算机主板是最先要有如 Intel 或 AMD 等芯片厂给各家做计算机主板的公司一片公板做参考评估用,各计算机主板商再依他们商品的策略及经验一次性的将计算机主板给搞到好的。

网友:
化繁为简,分模块验证,设计多下功夫,很多问题本不该有问题。

网友:
主板也要做电源完整性和性号完整性仿真。

网友:
ltspice挺好的,论坛有资料!

网友:
有啊我经常用

网友B:
Simulink表示啥都能仿真

网友C: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仿真

网友:
仿真是必要工作,尤其是模拟和高速链路

网友:
以前我用PROTEL99SE的,來本坛看到有介绍LTspice之后一直用它,最近开始学习建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仿真

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钱做实物验证。

网友:
必须的,仿真结果对,实物一般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钱做实物验证。

因为仿真更加有效快捷,当然比实验成本低。一些实验不能看到的现象,比如各个点的电流,仿真很容易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基本是数字电路

设计电脑主板,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ulink表示啥都能仿真

你经常用Simulink连哪个EDA软件呢

网友:
当然有用 验证手段之一吧,做的比较基础 没用上pspice,简单的模块搭一下 验证原理ok,数字电路用verilog跑仿真再画电路,最后到模块互联 整个系统的电路仿真没有过,最多用py或者simulink跑一下算法;应用还是比较基础,像ic设计的话就会重视eda和仿真

网友:
一般用cadence

网友:
数字电路用FPGA仿真.模拟用multiSim,有时用proteus。

网友:
很有必要呀,仿真可以省去做实物验证时间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