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457A 连接GPIB失败讨教

楼主(2019-08-02):
各位大大好:
        我有一台HP3457A带子卡,搭建过编程环境一直连接3457不成功,卡在GPIB口驱动仪器环节,安捷伦usb Gpib卡还是NI PCI gpib 卡都试过,安装gbip 口后通过相关驱动界面可以看到1仪表连接(无型号显示),发送*idn?显示有响应但状态混乱,也听到继电器吸合,然后提示超时,仪器出现err,查看,是bad header之类,据了解3457貌似非标协议,很多大臣都遇到连接问题,很苦恼,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几个问题。
1、如何搭建编程环境,需要那款操作系统(win95、98、2000、xp、7、10);
2、需要什么样的接口和驱动(安捷伦、NI),目前手上有安捷伦 82357b(USB口)和NI的pci 大GPIB卡;
3、通过labview或excel或vb编程需要如何设置或安装什么驱动、控件之类;
4、各环节配置设置上需要主要什么和有什么技巧。
万分感谢!!!

网友A:
NI  的 VISA 内有 Trace 功能,先看看是停在哪一步,然后再去吃 Debug。

楼主:
谢谢xyz543元老的提示,回头试试,再放些图上来

网友:
3457A记得不是标准的GPIB命令。  手册上应该有,N久之前玩过。另外电脑上好像存过一份,晚上给你找找。
这个可以看下  http://bbs.38hot.net/thread-13331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xyz543元老的提示,回头试试,再放些图上来

对的,四楼兄弟说得对!早上回帖后才想到应告知您说,那 HP 的 SCPI 命令是会与一般我们通用的 SCPI 命令有些不同,HP 与 NI 后来都各走各的路。
而一般用户在于下达命令后,最常发生回车字元不正确。最好能在命令后那 0x0A 与 0x0D 的回车字元都给它加上再测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I  的 VISA 内有 Trace 功能,先看看是停在哪一步,然后再去吃 Debug。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确认trace能看到正确型号否?  还有GPIB卡+ GPIB线能找到其他GPIB接口的设备否,防止线缆的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确认trace能看到正确型号否?  还有GPIB卡+ GPIB线能找到其他GPIB接口的设备否,防止 ...

老司机?...不是吧?!...早已被公司搞成打杂的糟老头了!哈~

网友:
1 确认你现在都有什么GPIB转接卡。
2 安捷伦与NI的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测试。
3 如果你用NI恰恰使用了第三方的USB-GPIB 类似于82537的,要在NI-MAX进行一下设置,有一个VISA服务器的选项需要注意一下,具体的我需要找找资料,你也可以网络搜索一下。
4 先用通用的指令测试一下,查看GPIB地址是否正确。
5 确保以上几点,即可开展测试。

楼主:
晚上看到很多大侠回复,非常感谢!经过折腾终于可以在你max里正确执行指令和看到回应了,总结一下情况方便后来者。1:目前系统为win7,安装了ni pci gpib卡,安装了ni 488.2驱动,ni max为17.5,。2:hp3457a指令非标,具体可以查3457手册,譬如*IDN?要转为ID?(注意区分大小写!!),在ni max里488.2通讯器发送字符串处输入ID?就会接收到HP3457A,3:配置eos处勾选上“写入结束时发送EOI”和“以EOS结束读取操作”以及在“EOS字节”处填写10。做完以上设置就能在 ni max里面的488.2通讯器里正确查询3457指令及返回

楼主:
正确执行3457指令查询的配置截图

楼主:
经过各位大大热心帮助初步成功连接仪器和电脑,各位请原谅我是个lab view 初哥,还有一些新的疑问:
1、用lab view开发,如何配置仪器呢?在lab view工程里貌似还要仪器驱动,在lab view 工具--仪器---查找仪器驱动选项,怎么也早不到3457的驱动,3456、3458、34401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3457,奇怪了!!哪里有下或者谁手上有现成的共享一下;
2、那位有LAB VIEW 的工程文件可以共享一下;
3、在网上曾找到过一些3457采集EXE程序,运行时都提示缺少APIGPID1.DLL而运行失败,该DLL貌似是WIN98、95上的东东,新机器系统貌似不用了,谁有win7、win10上能运行的3457采集程序及工程代码(excel vb环境更好),共享学习一下就好了,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