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上银的16mm滚珠丝杠怀疑有0.02mm回差,是否可以自行修正?

楼主(2019-08-02):
是否可以调紧里面的滚珠,消除这个回差?

网友:
千分之一的误差应该很低了吧。不懂但觉得应该不能。

网友A:
看样子是轧制滚珠丝杆2丝误差应该在范围之内

网友:
换珠子是可以消除的,但是要精确的测量出柱子的尺寸以及买到符合尺寸的珠子比较难,

广州应该有修配滚珠丝杠珠子的地方,

其实个人玩最好的办法是买双螺母的,通过修配垫片解决回差的问题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B:
论坛上不知道谁发起的 这种毫无意义的回复, 真的不是什么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不知道谁发起的 这种毫无意义的回复, 真的不是什么好习惯

老大发起的。针对敏感新闻,只能回复这四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不知道谁发起的 这种毫无意义的回复, 真的不是什么好习惯

新手上路,还没上过高速。

网友C:
看着这个回复我笑了

网友:
好像只能换大2丝的钢球。
但如果丝杆质量不行,可能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个回复我笑了

看来你的情商高!

网友:
以前搞数控的时候这个在系统里面可以设置的,就是反转的时候多转一点点,消除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轧制滚珠丝杆2丝误差应该在范围之内

你指的是丝杆螺距的误差。

回差是螺母、丝杆和滚珠的配合有间隙。

回差可以换珠子解决

网友:
有专业修丝杆的,重新研磨,配大一点的珠子。好像修一套几百块的样子。

网友:
什么设备上用的。这是轧制滚珠丝杠,精度不高的设备可以用。单螺母无法调整间隔。

网友:
单螺母丝杆调紧就是换滚珠 不过轧制丝杆本身的精度在那里 继续调紧会增加阻力和磨损

网友:
软件解决也是一个办法,数控机床的系统上一般都有调整回差的参数,正反转换向时多转一点点

网友D:
小心的拆出所有滚珠,用螺旋千分尺量取直径,按0.002mm步进买几款直径来准备更换。

NSK W1606FA-2-C3T 滚珠丝杠更换滚珠,多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8837-1-1.html

网友E(2019-12-10):
引用 网友D:
小心的拆出所有滚珠,用螺旋千分尺量取直径,按0.002mm步进买几款直径来准备更换。

NSK W1606FA-2-C3T 滚 ...

0.002mm步进? 这滚珠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02mm步进? 这滚珠不便宜吧

淘宝就有,大批量生产的自然很便宜。

楼主:
后记:后来发现这丝杆没有问题。是伺服电机的刚性参数没有调好。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F(2020-02-04):
这种控制器能不能做一定的补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控制器能不能做一定的补偿,

工业大机器由于自重很大,软件补偿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小机器自身太轻了,存在间隙的话会在这里面疯狂震荡,软件补偿不可能应付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业大机器由于自重很大,软件补偿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小机器自身太轻了,存在间隙的话会在这里面疯狂 ...

那倒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