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H桥驱动电路,启动异常

楼主(2019-08-02):
这个驱动电路采用上臂电平、下臂PWM控制方式;空载启动的时候可以正常启动正常调速,空载启动完成之后再加上重载也可以正常运行;就是带载启动会烧右臂(上下臂mos),一直找不到问题,求大家解决!

楼主:
目前经过测试1、去除右上臂,可以带载启动,各点参数稳定

网友A:
厉害了 分立元件搭H桥 我都是用英飞凌的半桥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分立元件搭H桥 我都是用英飞凌的半桥驱动芯片

所以现在出问题了   电机带载启动就烧右臂   但是不带载和启动完成之后再加载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各点参数很稳定       带载启动和不带载启动特性上有什么区别吗  除了电流更大

网友B:
这个驱动电路在上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道通?测试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电路在上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道通?测试下一下

你是说死区问题嘛  应该是没有的  软件上每次再正传之前都会关闭一次反转的两个mos,延时10ms再使能正传的mos   这个电路不带载启动调速都正常的   应该不可能是死区的问题

网友C:
不异常对不起你的电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死区问题嘛  应该是没有的  软件上每次再正传之前都会关闭一次反转的两个mos,延时10ms再使能正传 ...

我说的的是 板子系统上电瞬间

网友D:
很好奇,这个电路能跑吗?

网友:
栅极不加保护?大概率是GS电压有问题
带重载刚启动瞬间,电机电流很大,上管S电压被拉的很低,导致VGS过大烧管子
不如老老实实加自举,让G驱动电压随着S电压自动调整,改为上臂PWM

网友:
上臂电平、下臂PWM,也就是利用未导通的那个上臂的内部二极管来续流,本来就容易发热。
建议PWM那一边的上下臂互补,且要有死区,相当于同步整流,或干脆用IR2104驱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异常对不起你的电路啊!

大哥 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这个电路能跑吗?

可以啊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不带载启动之后随便加载荷  就是不能带载启动

网友:
上臂GS之间加个10V左右的稳压管试试

网友E:
这个线路上管驱动信号没有回路,有状况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路上管驱动信号没有回路,有状况就对了。

应该怎么改

网友E:
楼上胸弟都说了要增加自举线路(VCC+快速二极管+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负极接半桥中点)给上臂驱动供电。驱动电压36V?太高了,查一下MOSFET的VGS是多少?本坛有大侠开源分立元件驱动H桥的贴子,搜索一下。

网友F:
这个驱动电路不烧管才奇怪,前级没启动,没给信号前,4个管是同时导通的

网友:
论坛内有关于NMOS的驱动电路,应该搜索来参考参考

网友:
上管驱动电路有误,你测一下上管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的是 板子系统上电瞬间

空载启动没有问题   启动完成之后再加载荷也没有问题  这个说明整体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胸弟都说了要增加自举线路(VCC+快速二极管+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负极接半桥中点)给上臂驱动供电 ...

现在是空载正常  启动之后再带载也正常  就是 带载启动烧右臂    区别是在带载启动和空载启动这里把 但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空载正常  启动之后再带载也正常  就是 带载启动烧右臂    区别是在带载启动和空载启动这里把 但是 ...

先把上臂驱动信号回路解决了,这些奇形怪状的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找到谢谢大家 原因找到了 三极管烧了才引起的MOS失控   PS:这个电路绝对可以用,我已经打出板子进行过相关测试  各点参数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驱动电路不烧管才奇怪,前级没启动,没给信号前,4个管是同时导通的

谢谢 控制初始化过程,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找到谢谢大家 原因找到了 三极管烧了才引起的MOS失控
How the transistor is damaged?

网友:
上臂驱动应该跟下臂驱动一致,Q8,Q9的C极要接地而不是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