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输出如何转化为振动量(mm/s)?

楼主(2019-08-02):
有搞过的小伙伴,可以给点链接指南,借鉴下思路嘛,网上好像资料比较少。

网友A:
加速度积分得速度 速度积分得位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积分得速度 速度积分得位移

是的,我们培训的,有个公式的,晚点发上来。

网友:
历史难题,呵呵,一轴都跟不上,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们培训的,有个公式的,晚点发上来。

谢谢,期待你的好东东~~

网友:
检测短时大幅度震动还行,如果不涉及姿态改变就直接用矢量计算,涉及姿态改变的就是捷联式惯性导航的东西了,我的处女贴好像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期待你的好东东~~

Acceleration = -4 * Pi² * ƒ² * dis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