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x1.0耳机线老化破皮,耳机单元怎么拆解

楼主(2019-08-02):
耳机平时也不怎么用,最近发现皮有点粘,有部分一动就破皮老化了,想换线,不知道金属与塑胶壳的耳机单元是怎么拆开。

网友A:
建议从耳机根部出线部位留出几CM,直接剪断,再接新线
没拆过耳机单元的,头一次拆大概率是要扯断里面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耳机根部出线部位留出几CM,直接剪断,再接新线
没拆过耳机单元的,头一次拆大概率是要扯断里面的漆 ...

主要是线材都老化了,不从内部引出效果不好,这种耳机壳金属和塑料的不知道怎么合在一起的

网友:
太老了吧,买新的